请问这算不算CCPM?

楼主(2006-03-13):
我的控是FF7SUPER,FP-T7UAPS
进入PARA选择HLI2,这是出现现象:
推油门,1,3,6通道有反映;
打副翼,1,6通道有反映;
推升降,只有2通道有反映;
打方向,只有4通道有反映。
请问这是不是CCPM模式的表现,可否控制CDE版的亚托?谢谢!!

网友:
CCPM推油门应该是1,2,3,6通道都有反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FF7SUPER,FP-T7UAPS
进入PARA选择HLI2,这是出现现象:
推油门,1,3,6通道有反映;
打副翼,1,6通道有反映;
推升降,只有2通道有反映;
打方向,只有4通道有反映。
请问这是不是CCPM模式的表现 ...

看一下是不是2通道的行程量縮小了
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