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6-03-13):
如果没有
舵机
,有办法用电调控制
电机
转速吗?
单向电调和双向电调是什么概念?

网友A:
欢迎新兵……
电动飞机上的电调就是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控制电机转速可以不用舵机的。
单向电调用在飞机上,输出端电极不可改变,接上去之后的电机不能反转。
双向电调主要用在车模和海模上,输出端电极可以互换,接上去之后电机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
能实现车模的及海模的前进和后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