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说一下无刷电机 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2006-03-13):
我想知道无刷
电机
的工作原理
和无刷电调的工作原理
那位来说说,,,,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知道,但是只用文字我表达不出来
有点像把有刷电机反过来。
比如说,有刷电机外面是磁钢,里面是线圈,线圈里的电流是靠电刷来换向的。外面固定,里面的转子旋转。
无刷电机呢,就反过来,有磁钢的旋转,有线圈的不动,线圈中电流的改变靠无刷电调来改变
这样,外面的磁钢就会转了(外转子无刷)。如果把磁钢换到里面,线圈放到外面不动的话就是内转子无刷。
看我说明白没有……

楼主:
这个明白了!!
无刷电调是怎么工作的呀??
再有就是无刷电机对电调给它的电流有什么样的要求呀,主要是相位的问题!!

楼主:
我看无刷电机和三相交流电机有点像,你说通三相的交流它能转不???
如果可以能不能用变频器改变三相的频来调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