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BF109。。。泡沫像真机(今天打磨后像多了)

楼主(2006-03-13):
模拟器里飞了BF109后,感觉很漂亮,于是也不自量力地想要做一架,经过一段时间考虑,昨天制作了泡沫切割台,也买好了泡沫板,今天开工了!

切割出机翼和机身,我是用三块泡沫板合并作为机身。中段机身左右各夹一根碳杆加强,所有设备都依碳杆而固定。机身还没有切割翼型。

两个尾舵机安装在腰上,副翼舵机安装在腰下。

接收机没地方放,只能藏在机身当中了,电调由于发热大,放在“脸”上了,做好散热准备。

楼主:
将瓶盖用AB胶在碳杆上,然后将电机胶在瓶盖上。

用泡沫胶粘上两边的机身侧板,要修只能毁机了,嘿嘿。

网友:
支持diy,考虑重心位置了吗?感觉太后了,不好配重.

网友:
这也叫BF109?

网友:
呵呵,我也感觉重心后了

网友:
感觉泡沫的颗粒太大了,担心强度会不够.
顺便问一下,你那图纸是从哪弄的呀,我也想弄几份!

网友:
8块钱的<航空模型>免费赠送的

网友:
强烈支持DIY。
机翼的翼型如何加工?两翼已经粘牢了。

楼主:
考虑重心位置了吗?感觉太后了,不好配重.

我那个无刷巨重,呵呵,重心太前了其实!我现在把电池安放在驾驶舱的位置,基本能把重心后移到翼面上了。我现在只担心重心太前了。后面只有3个舵机,共20g,泡沫整个机身才20g!

你那图纸是从哪弄的呀,我也想弄几份!

图纸是网上下载的,没有准确尺寸,只有一个示意图,我按比例放大,用圆珠笔描在泡沫板上切割。

这也叫BF109?

这是毛坯,等泡沫胶干了后,要切割和打磨出外形,我最害怕这一步有什么差错,又得重来了。

感觉泡沫的颗粒太大了,担心强度会不够.

这个泡沫密度很小,强度肯定不行,我用碳杆做支撑,所有东西都和碳杆搭边。我刚刚切割好时,机身加机翼不过50g多,如果成型后还要更轻!

机翼的翼型如何加工?两翼已经粘牢了。

翼还没有上,我还没有加工翼型,等电钻做翼面切割器呢,我打算用过桥电热丝法切割翼型毛坯,然后用砂纸打磨。机身下还要切割出翼台。

目前机身重量280g,加上机翼差不多300g,我已经把尾起落架和尾轮做好了,并固定在碳杆上了,挺结实。主要受力是两个前起落架,我打算在机翼上固定两根碳杆,起落架就放在碳杆上。

网友:
帮兄弟顶啊。要赶工周末一起去试飞啊。

网友:
支持,我来顶一下!

网友:
3和的遥控哦~~~~~~~~~~~~~~~~~~~~~~~~~~~~~~~~~

楼主:
认真打磨翼面,当然,主要还是随手,没有那个水平做出很好的翼型,就学个样子,下面平上面弧,嘿嘿

楼主:
机身经过打磨,圆润多了,也比较像了,估计涂装后就会比较像真,看来这周末是赶不上了。

磨了一地泡沫粉啊,我打算下次再搞要先买一个吸尘器,还是热切割干净。

起落架比较难做,就优先考虑实用,先不考虑像真了。

网友:
打磨过象真多了哦

网友:
低密度泡沫打算怎么补强?"木乃伊工法"吗?

楼主:
只打算用胶带裹一层,也许就是楼上说的木乃伊吧,不过中心会增加2~3根碳杆,机身已经把碳杆加了,很牢靠,我手抓机头,用力敲尾起落架,都不要紧。

今天准备涂装,结果一喷漆,发现喷漆会溶解泡沫!还好我用一块边角料试验,不然就白费了,机翼毁了不要紧,容易做,机身就麻烦了。

难道就这样白白身子上天?

楼主(2006-04-13):
毁了,毁了,为了这架飞机的设备,BF109壮烈殉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牺牲前的照片,我实在找不到涂装的颜料,用喷墨打印机的墨水喷,结果2星期了还没有干!难看,拆了!

网友:
真狠,说拆就拆啊!这可是心血啊!

网友A:
飞机不光要能飞,还要好看!
不好看的东西俺不要,这架飞机当时喷上墨后,我就动了杀心,刚好缺设备,就。。。卡查!

网友B:
象看了不电影。。。。还有情节的。。悲剧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