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旋翼头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6-03-13):
(无正文)

网友:
没问题我以前也这样。

网友:
不正常,是横轴螺丝不能完全上紧所至,把横轴丝母内的杂物和锈迹清干净,看螺丝能不能上紧,还不行就把螺丝用搓搓短一些!

网友:
六角螺丝刀用好点的,否则不易拧紧而产生间隙。

网友:
主旋翼夾座內的軸承在套入前塗上少許的R48(缺氧膠),在套入推到底,就能解決滑動問題!!

网友A:
正常的,我这个也这样子,用再好的扳手把螺丝拧滑丝了还这个样子的,NND,当然谁说一定能拧到底...害我拧滑丝拆的时候整个大桨夹给锯掉了。
我看过本地几个模友的450XL,有些能拧到底,有些也这样子的。
楼主其实自量就行了,拧紧了就好,我的机子也照样飞的好好的。

楼主:
知道啦谢谢各位!

网友:
我的是能拧紧的,只有很轻微的滑动。是不是少上了些什么东西啊?

网友:
我的也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我这个也这样子,用再好的扳手把螺丝拧滑丝了还这个样子的,NND,当然谁说一定能拧到底...害我拧滑丝拆的时候整个大桨夹给锯掉了。
我看过本地几个模友的450XL,有些能拧到底,有些也这样子的。
楼主其 ...

工具是必要的,安装时要仔细的!装前先把螺丝拧上看看是否到位不就得了,以前也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上不紧会在启动和低速时抖动

网友:
如果上不紧,我猜测可能有以下原因,大家一起交流看看:
1.横轴太长
2.O-ring没上足够
3.轴承垫片厚度太小
4.螺丝没上紧

附注:主旋翼要上紧才是正常的,这是因为深沟滚珠轴承的使用,必须让他的内外环有足够的预压力才可以,我们上O-ring就是要提供预压力的。

网友:
螺丝拧到底就没这个事情了,最开始我也这样,后来发现虽然已经很紧,但还是没有到底.

网友:
我的好象也会横向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