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

楼主(2006-03-13):
大家说一般冲像海博星那种动力电是用什么充电器呢??

网友:
选择1:原配充电器

选择2:老颜牌充电器

网友:
选择1:原配充电器

网友A:
BTW 据说,使用小电流充电器对电池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W 据说,使用小电流充电器对电池是有好处的!

充得慢阿

网友:
小电流充电 车的速度的力量明显不足

网友:
报告:我有2个海博星充电器,2个充电器的空载电压居然还是不一样的!我有2个原配电池和2个老颜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