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搞不懂,这些飞机怎么看前方???

楼主(2006-03-14):
当初的人是怎么设计飞机的?难道开飞机不用开正前方的吗?这样的视线范围全都被机翼给挡了,怎么飞呀???

看吧!这根本就没法看前方嘛!!!

网友:
还是有一条缝可以看哈。

网友:
可以加装个潜望镜...

网友:
这个问题倒偶也想过,后来想想以前的人不可能像偶们想得这么周到.
飞机不像汽车,飞到空中时这影响肯定不大.
只是地面滑跑时倒真不太妥.

网友A:
这些飞机失速速度低,滑跑距离短,地面滑行可以参照地标或地勤人员的指挥,稍加油门滑行机身即可拉平,习惯了对起飞并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飞机失速速度低,滑跑距离短,地面滑行可以参照地标或地勤人员的指挥,稍加油门滑行机身即可拉平,习惯了对起飞并没有太大影响。

有理!

网友:
以前的机场很简陋的,就是一块大平地,沙土或者草地,也没有什么规定跑道滑行道之类的

飞机的滑行性能并不重要,关键是能飞起来就好,通常都要装上个巨大夸张的发动机和桨才能有好些的性能,不搞成这样子哪成啊!

网友:
这些是一次大战时期的飞机了,那时候发动机还不行,得用双翼,这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不要说一战了,就是二战后期的 P51滑跑时也看不到前方,

慢速滑跑时由于 高昂的鸡头挡住了飞行员的视线,所以必须在跑道走“S”型才行
(Discovry中说的)

起飞后尾巴翘起就无问题了

网友B:
林白首次飞越大西洋时驾驶的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根本就没有前窗,只能从侧面的窗口向前看。真不知当时他是怎么起飞,更担心他是怎么降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林白首次飞越大西洋时驾驶的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根本就没有前窗,只能从侧面的窗口向前看。真不知当时他是怎么起飞,更担心他是怎么降落的。

他就是用的潜望镜。
顺便问一句,开潜艇的需要看窗吗?

网友C:
最坏的就是空战时会撞机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林白首次飞越大西洋时驾驶的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根本就没有前窗,只能从侧面的窗口向前看。真不知当时他是怎么起飞,更担心他是怎么降落的。
当时的飞机用挡风玻璃是不是还没发明出来?

网友:
都装遥控的不用看

网友:
二战时已经有航母了,在航母上怎么样起飞降落?

网友(2006-04-25):
引用 网友C:
最坏的就是空战时会撞机哦

那就省得安装机枪了。顺便说一句,最早飞机的机枪只能朝后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的飞机用挡风玻璃是不是还没发明出来?

早发明出来了,林白飞机原型原本是有前窗的,只不过为了增加载油量,把原来驾驶舱改成了一个超大的油箱,而座舱变成了完全没有前向视野的位置,在后来的速度竞赛中也出现过完全没有前向视野。

网友(2006-05-25):
其实哪怕是一条缝,也OK嘛,呵呵
楼上,林白是谁啊?林德伯格?

网友:
林白是第一个飞跃大西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