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的esky能用11.1V的锂电吗?

楼主(2006-03-14):
四通的esky EK1-E004,原装是使用8.4V的镍氢电,改用11.1V的锂电是否会烧掉四合一?

网友A:
如用原裝膠槳可用7.4V鋰電池, 但改用木槳後則可用11.1V鋰電池, 升力及爆發力會有明顯增加.

楼主:
木桨是哪家的木桨?型号是多少?

网友A:
沒有型號, 在深圳飛揚買的, 再把Pitch打磨成7至8度.

网友A:
還有! 將平衡杆加長至210mm長, 並把杆上的兩粒金屬拆掉, 這樣機子的反應會進一步提升.

网友B:
请问004接受是PPM的吗?能用FF6控吗?

楼主:
反应快还不是首选,现在需要的是稳定。

网友A:
十分稳定, 離地面0.5公呎可放手二至三秒, 機機不會離開半公呎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