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调支持的最大电流A 跟电机的级别和电池电压V ...
【咨询】电调支持的最大电流A 跟电机的级别和电池电压V 是怎么计算的啊?

楼主(2006-03-14):
【咨询】电调支持的最大电流A 跟
电机
的级别和
电池
电压V 是怎么计算的啊?
比如一个15A的电调 使用540级电机 用7.2V电池组 会烧吗? 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
请问怎么计算啊?
?请问怎么计算?

网友A:
先从电机的使用曲线,求得最大电流,再加上就是电调的最大电流。540电机在7.2v时最大电流约在20几a。你的配置会烧电调的,除非负载比较轻。

楼主:
谢谢指点,太感谢了。

网友B:
这个使用曲线,怎么获得呢?

网友A:
从电机生产厂家可以得到。一般电机的特性差别不会很大,主要的差别在功率效率曲线上。在同样的条件下,效率有10%左右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