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调能用在海模上么?

楼主(2006-03-14):
航模电调能用在海模上么?
手上有个18A的航模无刷电调,还有个15A的外转子无刷,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船上呢?

网友A:
可以的~~我们这就有哟功能2040电机配18A电调跑的小船的

网友B:
没试过,搞不清楚啊

网友C:
FX
白云山悍匪:请问 2040是外转子还是内转子?如果采用kv3800内转子电机,应配多大得桨?

网友A:
2040是内转子电机~你说的3800KV的电机具体尺寸是多少?3800KV的2040电机跟3800KV的28系列电机用的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