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款遥控器

楼主(2006-03-14):
A:系统功能设置
按住“SEL”键,推POWER钮开机,进入系统功能设置。
PP
SYS-TM  系统功能初始界面
    按     SEL键

CPY  模型车控制数据的复制:本机能存储10辆车的控制数据,并可互相复制。
01-  1、按“CH”键选择02-10任一组需要复制的模型车,以01号模型车的控制数据为例复制。
   按      SEL键
  2、同时按下“+”、“-”键一秒种,当显示“OK”完成复制。

CLR  模型车控制数据的初始化
111-01  111-01出厂时所设定的模型车名称
   按      SEL键
  同时按下“+”“-”键一秒钟,显示“OK”后表示当前设定的数据恢复为原始的控制。

01  NAM  模型车名称设定
111  1、按“CH”键移动字符位置
   按      SEL键
  2、按“+”或“-”键改变字符。

PP
MOD-PP  本机现支持PPM方式输出
   按      SEL键

FNC  注:SW1、SW2的功能未使用,SW1、SW2设置为OF。
SW1-OF  1、按“CH”键选择SW1、SW2

  2、按 “+”或“-”键选择以下功能
   按      SEL键       3C: 3CH通道的TR值+100%选择;  MX:可编程开关,PMX-MD的切换;OF: 关闭该键功能

FNC  1、按“CH”键选择DT1、DT2、DT3、DT4
DT1-ST  2、按“+”“-”可将DT1-DT4设定为以下功能

        ST:方向TRM值的调节        E1:方向的EXP-ST值的调节
       TH:前后TRM值的调节        BK:BMX-RT值的调节
   按      SEL键        DR:方向控制比率DR-ST 值的调节        3C:CH3-TR值的调节
       AT:ATL-BK值的调节        OF:关闭该键功能

OFF  COND2:条件2的选取设定
CON    D2  本机未使用此功能。
   按      SEL键

L-1  指示灯LED的亮度调节
LED-MD  1、指示灯LED亮度设定为四级
   按      SEL键
  2、按“+”或“-”键选定L1-L4任一亮度级,L-0为关闭指示灯LED

CPY  返回到CPY复制界面
01-
注:系统功能设置完成后关闭电源重新开机,进入使用状态。

B、普通功能设置

推POWER钮开启本机电源
10.8V  1、本机处于待机状态
111-01  2、10.8V为当前的电压值指示

  3、待机状态下同时按“+”“-”键一秒钟将读取舵机、板机的中位,显示“OK”,中位设定后回到原待机状态。
   按      SEL键  注:设定中位前务必使舵机、板机处于中间位置。

100%  EPA:操作角度调节。
LFU    RBD    1、按“+”“-”键时,EPA调节值为0-120%之间. 同时按下“+”“-”键一秒钟显示“OK”恢复初始值100%
111-01  2、按“CH”键选择:
   按      SEL键
        EPA-ST:方向调节            EPA-TH:前进、后退调节  EPA-3C:通道调节

100  SPD:转向速度设定
SPD-TN  1、定义:快速操作会引起瞬间的转向不足或降速或打转,本功能就是针对此情况发挥作用,

                   能限制方向机构的最大转向速度(延时作用)
   按      SEL键  2、按“CH”键选择
      SPD-TN:方向正转,调节“-”键时其转向速度变缓慢;调节“+”键其返回时速度变快。
      SPD-RN:方向返回,调节“-”键时其转向速度变快;调节“+”键其返回时速度变缓慢。
3、按“+”“-”键速度值在1-100之间调节,同时按下“+”“-”键恢复初始值100

0%  EXP:指数型操作设定
EXP-ST   1、定义:此功能用于改变对围绕空档位置所做转向操作的灵敏度,和使得前进与刹车方向运动显得更迅速或柔顺。

                   调节其值不影响最大行程。
   按      SEL键  2、当EXP设为0%时,伺服机运动是线性的; 当EXP设为+100%时,伺服机运动是曲线性的。

50  ABS:防滑刹车功能设定
ABS-PT  1、ABS定义:当四轮驱动或其他类型的车转弯时刹车,可能会发生失控,本功能可以消除失控的发生,使轮弯变得圆滑顺畅.

       当刹车时前进伺服机会间歇地脉冲式动作,与真车刹车效果一样。
2、按"+""-"键调节其值,同时按下"+""-"键恢复初始值.
   按      SEL键  3、按"CH"键选择:
       ABS-PT:返回量,初值50,调节范围0-50-100       ABS-DL:延时长度,初值0,调节范围0-100
       ABS-CY:执行周期,初值10,调节范围1-10-30       ABS-MD(OFF/ON):OFF关闭该功能,ON开启该功能。

0%  ACC:前进后退加速设定:
ACC-FW  1、ACC定义:在驱动板机空档位置(中位)附近操作有一个突变(启动板机时为加速)

  2、按“+”“-”键调节范围0-100%初值0%
   按      SEL键  3、按“CH”键选择: ACC-FW:前进加速度;ACC-BK:后退加速度
4、同时按“+”“-”键,返回初始界面。

100%  BMX:混合刹车功能设定
BMX-RT  1、当前端和后端的刹车必须单独调节时,这种混合功能使用 第二通道控制后端刹车,用第三通道控制前端刹车

  2、按"CH"键选择:BMX-RT:初值100%,变化范围0-120%
   按      SEL键                                  BMX-MD:按“+”“-”键选择,OFF为关闭该功能,ON为开启该功能
注意:本机未使用此功能

00%  TRM:空档位置调节

  1、按"CH键选择;按"+""-"键调节其值,初值为0%,变化范围0-100%.
TRM-ST        TRM-ST:左转、右转中位调节; TRM-TH:前进、后退中位调节
   按      SEL键
  2、同时按"+"-"键返回初始界面.
3、TRM-ST与 DT1功能相同;TRM-TH与 DT2功能相同

100%  D/R-ST:转向比率设定
D/R-ST  1、转向角度设定,在行使中转弯处控制角度的大小.

  2、按"+"-"键调节其值大小,初值100%/变化范围0-100%。D/R值为0时,转向角度最小。
   按      SEL键  3、同时按"+"-"返回初始界面
4、D/R-ST与DT3功能相同

100%  ATL:刹车强度设定
ATL-BK  1、当刹车太灵或太弱,按"+"-"键调节刹车效果.同时按"+"-"返回初始界面
   按      SEL键
  2、ATL-BK: 初值为0%,变化范围0-100%
3、ATL-BK与DT4功能相同
100%

  CH3:通道3初始初位置设定
CH3-TR  1、此功能设定通道3的伺服机位置,由发送器切换键SW2实现,  当SW2分配为别的功能时,由此界面设置。
   按      SEL键
  2、初值为0%,按"+"-"键调节,变化范围-100%、0、+100%,同时按下“+”“-”键返回初始界面。

0%  SBT:三个通道空档位置调节
SBT-ST  1、该功能作用为调节方向、前进、后退.通道3伺服机的空档位置

  2、按"+"-"键调节其值,初设定值为0% 变化范围0-100%,同时按下"+"-"键返回始界面
   按      SEL键  3、按"CH"键选择:SBT-ST:方向设定;SBT-TH:前进设定; SBT-3C:通道设定

OFF  REV:伺服机倒向设定
REV-ST  该功能倒置伺服机动作方向,当该功能开启时,前进、方向、通道3的操作将会反方向改变。选择OFF时该功能恢复正常状态。

  1、按"CH"键选择:REV-ST:方向;REV-TH:前进;REV-3C:通道3
   按      SEL键  2、按"+"-"键选择ON/OFF(开启/关闭)倒相功能
3、同时按下"+""-"键返回初始界面

SEL  MODE-SEL:模型车数据设定
MOD-01  1、该功能可实现起用一组新的模型车控制数据或改变一组数据。本机可存储十辆车控制数据。

  2、按"CH"键选择:MO-01至MO-10其中一组数据,同时按下"+"-"键1秒钟显示OK,即执行调出当前模型车控制数据
   按      SEL键       (其中MO-O1-----MO-10为可变的模型名称)
3、当前控制数据调整后进入该界面,同时按下"+"-"键即保存当前数据设定。
4、出厂时设定为:SEL111-01

10.8V  返回待机界面。
111-01  1、本机除方向舵机,前进板机外,操作其他任一按键均有“嘀”音及LED指示灯提示:停止操作10秒钟左右LED熄灭。
  2、本机工作电压:8.5V-12V。当电压降到8.5v以下时,低电压警示“嘀”音并关闭本机电源。
转向杆断模具以改,胶件加厚,电压跳动,已经改好

网友:
什么品牌的?DIY的?

网友:
国产,仿3PM的,价格怎么样?我正想买一台,但在RCFANS上有不少同好说这个控坏的几率太大,所以矛盾

网友:
国产,仿3PM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2006-04-28):
样子是不错!不知道里子做得怎么样?

网友(2006-07-04):
还比较漂亮,国内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