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4#与ESKY的004哪个好?

楼主(2006-03-14):
这两个机机,哪个更稳定、更易控制?哪个耐摔一点?

网友:
個人覺得E-sky 004比4#好.

网友:
价钱不一样啊,呵呵

还是jabo吧,便宜,经典,呵呵

网友:
Jabo不會比E-sky 004便宜. 哈哈!

网友A:
请问E-SKY004接受是PPM吗?能用FF6控吗?谢谢

网友B:
esky的是4合一的板子吧,用FF9遥控需要更换接收机的,但是由于接收机不独立,需要换掉几乎全部的电子设备。JABO也是这样的。
在这个方面雷鸟是最理想的飞机了,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是独立的。很方便日后升级改造的。

网友:
用FF9的话就直接升级成双无刷算了,呵呵

原来的设备哪还看的上啊,呵呵

网友:
曾经想用双电调配雷鸟,但好像不便宜,不如搞个尾传动的.雷鸟用7.4V1800MAH里电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E-SKY004接受是PPM吗?能用FF6控吗?谢谢

是PPM的。只要接收机频率一致,大部分支持PPM制式的发射机都能用。

其实E-Sky的设备也不错吧。

另外,个人感觉,E-Sky004比华科尔4#要好操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ky的是4合一的板子吧,用FF9遥控需要更换接收机的,但是由于接收机不独立,需要换掉几乎全部的电子设备。JABO也是这样的。
在这个方面雷鸟是最理想的飞机了,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是独立的。很方便日后升级改造的。

这样说不对吧???我用FF9飞E-SKY的四合一,只要换晶体,把控的晶体换了和接收的晶体一样,改成PPM摸式就可以了呀!怎么会"需要换掉几乎全部的电子设备"???????而且,单就混控器来说,E-SKY的是做得最好的.

网友:
DING

ESKY 我喜欢,实惠!!!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说ESKY好的模友,是用原装遥控设备的吧?

网友:
我是用原裝設備的, 十分好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