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06-03-14):
请问:如果将不同型号,不同容量的的充电
电池
或者充电电池和干电池混在一起用的话,有什么不良后果没有。或者说对充电电池有什么伤害没有?

网友A:
轻者损坏电池,重者爆炸.

网友B:
轻者损坏电池,重者爆炸

网友C:
绝不可以。内阴不同,电池上获得的电压就不同,而且差距会进一步加大。所以轻则伤电池。

网友D:
禁止这样使用。
我把2块ele 11。1V 1900mah并联起来, 通过2个15A无刷电调,给2个2408-10的外传子供电。

网友E:
内阻步一样,危险大!!!

网友F:
串联用绝对不行,会以最小容量先坏,再下来是摔机了
但不同容量和不同型号的只要是同电压,或都是锂电或都是氢电和隔电可以并联成一组使用,用多组电的每组要容量配的一样大,充电要平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