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讨教配个入门级的油直,谢谢!

楼主(2006-03-14):
本人大四即将毕业,现在觉得无聊,想配个油动直升机玩玩!我一直很爱好航模,动手能力自我感觉还行,但以前从没有玩过航模。

我的条件(30级):

   1、预算4000左右(一切小零件都包含)。

   2、由于是新手,现在只是想练习练习,只要够用就行,等飞好基本的技能后这个模型就退役,没想过升级什么的,以后熟悉了肯定换新的。

   3、机身我优先考虑天子和喜路宝的。

   4、遥控不要太好,陀螺仪舵机我不太懂,这是不是和油直的飞行稳定很有关系?配什么样的比较好?

   5、东西一定不要“奢侈”,只要飞机能飞的稳定,够用就行,比如能悬停,做些小动作什么的,但也不要搞得飞机原地打转。

谢谢各位!
希望能列出比较详细的清单(包括详细的型号和报价)。

可否推荐网上购买那些店比较好?
谢谢!!!

QQ:17026946

楼主:
楼上的多谢了!不过要是我用个9X或FF9,我这点钱恐怕只够买个遥控设备了!

我现在是先要解决有没有东西飞的问题!
升级换代就不考虑了!

网友:
2楼讲的有道理,可是如果真的没有米,可以考虑二手的。

网友:
缺米可以建议一下我的配置,在意达模型买天子30的空机980,OS37H的发动机1080(OS32也行相差也是100左右,相对OS37会好点),还有GY240的陀机720,再买一桶颠峰15%的油85,一共2900左右加上运费,去模型买5个S3003的陀机340,去俊峰买6EXHP不带陀机的遥控920,再买套油泵,启动器,点火器,假火头等东西500左右,再去二手市场买个二手的摩托车电池30-50左右,就可以飞了,性能对于新手来说足够了要是你不追求什么特技的话,我自己也是这样的配置,能飞飞简单的3D还可以倒飞

网友:
补充一句,如果你实在不够米的话可以选择三叶的36H发动机,俊丰卖380,这样凑刚好4000左右

楼主:
楼上的!我也主要逛了意达模型和俊丰模型2家,是不是下面的网站?

意达模型:
http://yida.kd6.net/shop/product ... =2&type_id=1340
俊丰模型:
http://www.jfmodels.com.cn/cn/product_list.asp

这2家信誉怎么样啊?
可以加我QQ聊下吗?QQ:17026946

谢谢!

楼主:
还问个问题
下面这3款遥控器有什么区别?那个是能用在油直上的?
小弟在此谢谢了!
FPN6EXHP
http://www.jfmodels.com.cn/cn/productshow.asp?id=2398

FPN6EXAP
http://www.jfmodels.com.cn/cn/productshow.asp?id=2496

FPN6EXAP
http://www.jfmodels.com.cn/cn/productshow.asp?id=2573

网友:
如果新手纯粹是拿来练手的,就象买车一样,索性来套2手的!飞厌了再便宜点转卖掉,模型这东西升级起来比较快,如果买新的,特别是设备没有到位的话,损失算起来更大!但2手的,如果在你手上没出大问题的话,基本还能卖个差不多的价格。损失就不会很大了!

网友:
我推荐的这些店都是信誉比较好的,意达基本打款后3天内到,俊丰一天,我广州的,AP是给固定翼用的,HP是直升机用的,如果你买了5个陀机就不用买套装控了,哈哈其实我也是新手,我的天子30买了回来自己还没会砌呢还要请教人

网友:
我打漏了字~3003陀机在san jun模型买,这些价格我都对比了很多家的,基本推荐的都是比较便宜的地方

网友:
920的套装不行.因为是配146的接收机,电动版,少了一个插电源的插口,舵机供电是用第3通道里来的.买1400的版本,配136HP,4个3001,比3003好点吧

网友:
用fm的油直,我認為生命安全有問題啊~
$4000買個二手套機還好
例:
二手Raptor 30 / Sadecu 30 包發動機 約$1500
二手3810/2610 約$1200
二手JR 550GT / GY240 約$450
二手5個s3003舵機 約$300
加上一切工具$4000差不多.

起碼你可以由入門到倒飛航線都沒問題,性價比也高
Raptor 30/Sedacu30 也可日後升級50[如果到你懂飛時還沒炸散的說]

加多一個XTR/G3模擬器吧,省你不少炸機費~

网友A:
回楼上的920那个配置的接收是可以用在油机的,俊丰的人拍心口说可以的

网友:
6通性价比实在不好.13楼的配置很不错.最好还是GY401了.
说实话:米少最好再等等,别急着玩,先买套遥控飞模拟器也好,
玩模型本身是娱乐,不要成为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920那个配置的接收是可以用在油机的,俊丰的人拍心口说可以的

商家的话只能信一半,我拍心口告诉您

楼主:
恶魔猎手,你在意达买的天子那套东西包含油箱、油管、消声器这之类的小零件吗?加我QQ聊聊吧!

楼主:
kkan
版主

你说的那个我不太明白,能否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你最好到当地模友聚集地现场问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920那个配置的接收是可以用在油机的,俊丰的人拍心口说可以的

真是不行的,920 套装配的接收机没有接收机电池通道,飞电直还可以,飞油机就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