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纤的Z400机身作好了,呵呵

楼主(2006-03-14):
这是CAD画的图,比原来的机架略有改动的。用双面胶粘的。两块板也是用双面胶粘的。

打好的安装孔,我可是用手钻阿!!!

以下几张是用牙签假装的结构,看看精度,

这是真装了,一半的。

工作台,老婆不在家,我说的算,

楼主:
真慢,有耐心等图看吗?呵呵

网友A:
用什么切的玻纤板的?
能给张CAD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切的玻纤板的?
能给张CAD图吗?

手工,电钻镂空后,锉刀修整的。图纸没标尺寸,需要的话我就标好,发给你好了。
线切割会更好的。

网友A:
中间的连接件也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连接件也是自己做的吗?

连接件是黑鹰的,电机座、轴承座(不带轴承,用原来Z400的就行)、机身连接件。上海加我买的,快递42元。机身底板也打算自己作了,剩点是点
自己买点M2*6的自攻螺丝就好了。
感觉比原来的机身坚固多了,特别是舵机仓那里,手瓣,一点都不动。
安装过程很顺利,各处配合感觉比原来的还好,(可能是心里因素,)
我都想升级了,不过看看还是选黑鹰的金属件比较合理。没米啊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顶死你啊!!!!!

楼主:
忘了说了  ,我的波纤是2MM的,重量还好。Z400本来就不重的。

网友:
感觉不错,好!升降控制臂(铝合金跷跷板)使用的是4个多大的轴承?看上去象3*8*3的。我的36机也想改成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楼上的   轴承尺寸你说对了 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用什么工具切割玻纤板的?我用制作广告招牌用的线切割机试过,但都是以烧掉三条锯条失败告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用什么工具切割玻纤板的?我用制作广告招牌用的线切割机试过,但都是以烧掉三条锯条失败告终!

有设备啊,我没有设备,土办法。台钻镂空,小错刀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用什么工具切割玻纤板的?我用制作广告招牌用的线切割机试过,但都是以烧掉三条锯条失败告终!

......“我用制作广告招牌用的线切割机试过,但都是以烧掉三条锯条失败告终! ”.......

你再试一下:沿着要被切割的线条点上机油,如玻纤板在2mm以下,是很容易切割滴......

(板子的推动速度要慢点才行)

lxd1954

楼主:
刘老师来了!刘老师看了俺的制作了吧,不好意思,献丑了,给点意见啊。
台钻镂空的招子,还是拜您老所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制作广告招牌用的线切割机试过,但都是以烧掉三条锯条失败告终! ”.......

你再试一下:沿着要被切割的线条点上机油,如玻纤板在2mm以下,是很容易切割滴......

(板子的推动速度要慢 ...

刘老师,你的手办450飞了吗?还等呢!是不是太忙没时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刘老师,你的手办450飞了吗?还等呢!是不是太忙没时间啊?

呵呵,你做的不是一般的好,那是相当的好啊!

俺做的450快干完了,还差一点点活儿,确实太忙了,严重影响了进度!

现在我这里网速太慢,等再晚点网速上来了就发上来---450制作(十一)

lxd19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做的不是一般的好,那是相当的好啊!

俺做的450快干完了,还差一点点活儿,确实太忙了,严重影响了进度!

现在我这里网速太慢,等再晚点网速上来了就发上来-- ...

谢谢夸讲啊!听了刘老师的夸奖,那是相当的开心了。
等你的“11”了,呵呵
最好快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制作广告招牌用的线切割机试过,但都是以烧掉三条锯条失败告终! ”.......

你再试一下:沿着要被切割的线条点上机油,如玻纤板在2mm以下,是很容易切割滴......

(板子的推动速度要慢 ...

受教了,谢谢刘老师!我会根据你提供的方法再试试的,失败乃成功他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