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飞行时间

楼主(2006-03-14):
720G的450,用2200MAH的
电池
,430连续飞航线18分钟,电调保护.大家飞多久,我是为了测电池和机机的状太

网友A:
不要飞到电调保护,电池很伤的,很容易大肚子.

楼主:
不会搞大肚的,我有块飞了80多次放电到底,还能飞航线12分钟,关键不要过流,不飞3D螺距小点,我有两块电池飞了半年,每天可能有一次.电池温升超过15度对寿命......

网友A:
电机轴承一旦损坏就有可能大肚子.

网友B:
楼主飞18分钟???这么长??

网友C:
重量\电池和你差不多,不过我提高了转速,降低螺距来获取悬停稳定性,飞12-15分钟左右。.

网友D:
740g 430+28A到保护,电压降至11V。----15分。

网友E:
我顶真爽啊。。严重支持

网友F:
我用2200的也可以飞17分钟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我的机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