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这个东东还真难搞。

楼主(2006-03-15):
买了450没动,模拟练了300多小时后,用4VF,固定螺距练习悬停,航线。都好好的没重摔过。年后,添了新控,舵机,电调,电机,升级件。反而不会飞了,老是坏尾桨,已干掉了4副尾桨,3对尾桨夹和1个尾箱。
    模拟器上倒飞4面悬停都没问题,一上真机就发怵,弄得我快神经了,今天倒好,还没离地哪就把尾桨打飞了,每回换了备件,想飞可又不敢飞。现在成了每飞必摔,每摔必喂米。郁闷啊。。。。。重创自信心。
    是不是新控没设好啊。NOR模式 THCV 0% 45% 60% 78% 100%   PTCV 30% 58% 65% 80% 100%   所有混控OFF
请各位看看我的问题在哪?谢了。

网友:
什么把尾桨打了?

网友A:
我顶真爽啊。。严重支持

网友B:
飞模拟器和实机最好都用同一个遥控器,因为不同的遥控器手感不一样特别是不同品牌的遥控器。另外在模拟器上学会一样后就得上实机飞找找感觉。必定练模拟器是为了飞实机。模拟器只是用来学新动作和熟练手上的动作跟实机是有很大差别的不管是从视角效果还是周围的环境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顶真爽啊。。严重支持

没有见过你这样灌水的!
人家摔机,你真爽啊!要是楼主在你边上!不K你都怪了!!

网友:
不过楼主老是摔尾浆有点问题 !一般尾浆不会坏掉!还是操作习惯有问题!

网友:
油门一般设置:0 40 70 85 100
如果总螺距为+-10度设置为:40% 65% 75%-77.5% 87.5% 100%
恭楼主参考!

网友:
其实,每次飞完,都要好好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模拟器和实机最好都用同一个遥控器,因为不同的遥控器手感不一样特别是不同品牌的遥控器。另外在模拟器上学会一样后就得上实机飞找找感觉。必定练模拟器是为了飞实机。模拟器只是用来学新动作和熟练手上的动作跟 ...

模痴说得对,我原来就用4VF  9XII换着用,最后都失去信心了!现在只用9X II练模拟器,感觉爽多了!

还有,地面一定要平,我就飞到农田的垄沟上,打掉一片尾桨!

300小时模拟器可是很多时间呦!

网友:
模拟器会飞了,也不要一上来就飞3D呀,先熟悉熟悉真鸡

网友:
450太活了!稍微有点没调好什么的,很容易出问题,偶的几次摔,基本上都是没调好就出去飞了,结果回来就要换零件

网友:
会不会是设置问题,打反了升降舵啊?不接电机的线,用遥控器看看各舵机运行的状态对不对吧

网友:
有同感,买了450一年多了.以前总是摔,飞起来的样子别提多怪,就更别说遥控了.今年升了各种配件总算是可以飞了.虽然是刚练悬停,但总能安全降落,也算是有所进步.总结下来是以前的机械问题还有舵机陀螺仪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信心.好好检查,不要急噪才是每个飞行员应有的素质. 祝你飞行愉快

楼主:
今天,天气格外好,没有风,气温约16度。咬牙去飞了一下,悬停了一块电,换了电池开始走航线,没有3分种飞机就俯冲着拍下来了,幸亏是平整的土地,损失了脚架,头罩,攻角臂,机身电池托架和1600MA电池(漏液),检查其它完好。估计要是水泥地面,就全玩完了。
     正在考虑还玩不玩直机了,经济上也不允许,4个月扔进去7000多。再这样下去,老婆该翻脸。还是飞固定翼得了。

网友:
都有同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天气格外好,没有风,气温约16度。咬牙去飞了一下,悬停了一块电,换了电池开始走航线,没有3分种飞机就俯冲着拍下来了,幸亏是平整的土地,损失了脚架,头罩,攻角臂,机身电池托架和1600MA电池(漏液), ...

能飞航线了,不错啊,再坚持就有成果了。

楼主:
那位有升级闲置下来的HDE版450XL机身+攻角控制臂+伺服器座+|平衡翼片+尾桨夹座组,可转让给我,请站内短信,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天气格外好,没有风,气温约16度。咬牙去飞了一下,悬停了一块电,换了电池开始走航线,没有3分种飞机就俯冲着拍下来了,幸亏是平整的土地,损失了脚架,头罩,攻角臂,机身电池托架和1600MA电池(漏液), ...

可以飞航线了,不错,那个450配件太贵了,可以考虑换机子啊。

网友:
真机飞行和模拟器飞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认为主要是过心理关,飞模拟器不怕摔没有太大心理负担,而飞真机明显就不一样,而且情况很复杂都需要自己去慢慢适应!!!!

网友:
直升机,那是相当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