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楼顶翻滚安全得多啦

楼主(2006-03-15):
站在三楼的顶上,脚下自然有10米的救机空间,于是就可以放心地在视平线上翻滚啦。以临下的感觉审视着折腾的机机,动作虽然是严重的变形,但心情却畅快得很。更可以心情轻松地尝各种没有把握的动作。呵呵,水平实在太次,有几次差点沉到树顶啦。试过不动油门的筋斗,发现动作半径比正常筋斗大四五倍左右。当然啦,都不是圆的。有一次,电池耗尽,倒飞着的机机再也升不到手上来,直往地上沉,马上就乱套啦,错舵之下先撞到脚下的墙,再摔到水坭地上!

CP2真是我等乱来的好机,通常的修理只是换上软铁丝做的销子,有时是拼好打掉的大桨碎片、用502粘好,有时是扳直撞曲的主轴,再有时麻换掉断了的脚杆,然后再加上一翻针对双桨的调整,再来啦。不过得承认,修补太多的大桨会严重影响升力和动作质量,损耗电池和马达,造成更多的意外,叫人踏不前。。。

网友:
“拼好打掉的大桨碎片、用502粘好”!!!

强人哪!这都能拼呀!!!

网友A:
够危险的,不如给机机和自己都买上保险。

网友B:
郑重提醒: 不管是在3楼玩,还是用502沾接大浆,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网友C:
呵呵,这些对于楼主我等老鸟,拼个主桨不算什么啊。我的BTT主桨都碎成6份了,粘好了一样飞,更加结实啊。

楼主:
的确,502粘到的地方一般不是下次断的地方
在楼顶飞不觉得有伤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些对于楼主我等老鸟,拼个主桨不算什么啊。我的BTT主桨都碎成6份了,粘好了一样飞,更加结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郑重提醒: 不管是在3楼玩,还是用502沾接大浆,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是啊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危险的,不如给机机和自己都买上保险。

卑鄙,用女生头像,还我都没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些对于楼主我等老鸟,拼个主桨不算什么啊。我的BTT主桨都碎成6份了,粘好了一样飞,更加结实啊。

厉害,粘好就更加结实了???看来大家买回来的浆要摔碎了在沾起来飞啊!!!

网友:
有创意!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

网友:
楼主强,以后可以在顶楼的平台上玩了,30多米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502粘到的地方一般不是下次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桨一般有复杂的断口,对准压紧后再渗入502,其强度是相当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木桨一般有复杂的断口,对准压紧后再渗入502,其强度是相当大的

502胶是类似瞬间胶类的,那种东西很脆,不耐长期疲劳,兄弟们要小心呀!!

楼主:
对的,安全最重要。

网友:
搂住用什么奖飞?我朋友有个cp2,用的esky的原装木浆,开idel以后双桨吓死人

网友:
如果用木桨,502粘是绝对没问题的。我曾经用18克桐木(3x3)加502做的结构静压360公斤才断,高手可以到400公斤以上,一般都不是脱胶断裂。其它材料就不清楚了。

楼主:
et
et 用的就ESKY木桨,要改进一下,说

网友:
请发图片为证,,,,,,,,,,,,,

楼主:
不发图就假了?呵呵

网友E:
敝人觉得,问题不在静态负载上,而是在动态且周期性负载上
因为疲劳的现象是”裂口一次断一点点,直到突然完全断裂为止”,因为裂口如果没有仔细观察或施力打开,有时难以发现的,所以如果使用一些安全性有疑虑的胶,那么应该定期作部件的检查才会确保安全。

网友F:
安全第一,玩机要佩带安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