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求助?

楼主(2006-03-15):
我每次飞翼龙降落下来起落架都严重变形,请问哪位朋友有好办法处理翼龙“软脚”的毛病,谢谢!急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飞翼龙降落下来起落架都严重变形,请问哪位朋友有好办法处理翼龙“软脚”的毛病,谢谢!急盼!

1、按章法降落,如迎风着陆,不要强降,不行就复飞。
2、提高操控技术,如先飞模拟器,实飞时多练低空通场。
3、在软地着陆,拆掉起落架比装起落架更能保护飞机。

网友:
不要处理了,这样反而缓解了机内设备在降落时受到的冲击力

网友:
对,GWS的泡沫飞机的脚那才叫软呢,要不然飞机早散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

网友:
呵呵。的确可以起到缓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