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颜牌3500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6-03-15):
7.2V 3500方的,充电即将结束是充电电压应该是多少。我的显示有8.6V ,实测电池电压有8.5V,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电池微热就好啦。

浙江kan的新镍氢1050mah 8。4V 充满达到10。5V(这时微热)。

我认为8。5V是正常的,电压太高,电池过热,损伤大。

楼主:
是的,只是微热,估计20度多一点。

网友:
6节,理论上充满是1.4*6=8.4,楼主 的达到8.5~8.6,应该很适合的了。

网友A:
老颜牌的容量足不足啊?想买3500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足不足就不知道了,但是应该对得起那个价钱了

网友:
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