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喷

楼主(2006-03-15):
做好很久了只可惜分电器没做好还不能试车

楼主:
暗暗啊

不会上图啊
谁能留个E啊
帮我上上图

楼主:
???

晕啊,怎么就没人肯帮我呢?????

网友:
要上图看看坛子里的上图指南。其实也蛮简单的。先发贴,写完字,在上面有个上图的小标记,点一下,出来了一个新的页面,上完图把链接地址贴到你的贴子里边就得了。

网友:
你发比我.我帮你上传QQ:493860146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帮我啊是图大于200KB了我不知道怎么缩小啊

网友:
cjy1016兄弟的发动机

楼主:
谢谢了

辛苦啦SKY
还几张怎么没呀
多辛苦你了呵呵

网友:
有没有工作图?!

楼主:
还没试车 啊

还没试车呀
差个配件

网友:
是什么配件啊?!是不是点火的高压线圈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有没有看过电棒啊?!就是能发出高压电的那种东西!其实里面就是一个能连续发出通断的高压电!有5W伏的!他能像汽车的点火电路一样能连续工作!

楼主:
那个我知道

高压块我有多
现在的问题是要让两边的脉喷交替性的工作
所以要做一个分电器

楼主:
而且分电器的交替放电频率要接近脉喷的工作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分电器的交替放电频率要接近脉喷的工作频率

哦!我明白你的原理了!你的点火系统是像汽车发动机一样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须要在某个传动部件上做个传感器!要他每工作一次就点一次火!你的好像是要连续点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明白你的原理了!你的点火系统是像汽车发动机一样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须要在某个传动部件上做个传感器!要他每工作一次就点一次火!你的好像是要连续点火的!

点活的时候是和汽车的一样,正常工作时就不用连续点火了
只是目前还不能确定。因为燃烧室和尾管我是根据我做的第三台脉喷发动机的尺寸照般过来的。我是想既然那台发动机能工作,那么我用两根的 话在理论上来讲两边的工作频率应该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活的时候是和汽车的一样,正常工作时就不用连续点火了
只是目前还不能确定。因为燃烧室和尾管我是根据我做的第三台脉喷发动机的尺寸照般过来的。我是想既然那台发动机能工作,那么我用两根的 话在理论上 ...

我觉得不乐观,虽然两根频率一样,但还要考虑到进气和排气在一个周期内所占的时间比例,如果一台点燃的时候,另一台还没有完成排气,不就不能共同工作了么!?

不过,东西做得太漂亮了!!!

网友:
觉得阀的工作频率会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我就一直点火啊
!!!!!!!!怎么感觉有点像汽油机了、呵呵

网友(2006-04-20):
燃料的入口在哪里啊?没看到啊。。体积大概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