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40和GY401和RCE500该买哪个?

楼主(2006-03-15):
大家都说RCE500次次都要调,好像有点麻烦 240和401只是支持数码舵的问题吗? 舵机容易损坏吗? 是否有必要一步到位买401?

不买401的话 240和500到底哪个性价高啊?

呵呵 问题有点多 对了 我是新手 刚会悬停

网友:
一步到位买401

一步到位买401,401的好处就是不怕风啊,大风不跑尾啊!

网友:
我用的是401.感觉很好用,我的摸友也有用240的,效果也不错的,飞行线和401的效果差不多的,500的不怎么好,

网友:
401才是硬道理,现在8XX就可以拿到了

网友:
一步到位401吧

楼主:
想问一下陀螺仪平常损坏的机会大不大? 由于还是初学 我怕刚拿回来就被我玩完了 ;P

网友:
rc500懸停正飛航線可以~只時有點頭暈暈的感覺
來個倒飛或尾向航線,轉速反向力急變等動作.....即死
不要說跟GY401比,連Gy240也~~~~~~跟本比不上
就算是gy240,反向力急變時也不一定能鎖得住

不要說用過沒事,一次沒事不等於次次穩定

3個不同當次的東西,沒得比.

楼主:
楼上大哥 我不是比 是现在我想买 不知道买哪个好

网友A:
不飛花式倒飛等激烈動作,Gy240表現已經十分不錯
舵機要求也低一點.

GY401有高性能的鎖尾能力,但一定要用上性能好的舵機才可
如:HS-80MG,HS-56,DS877之類.

RC500,只是沒米之選,談不想什麼性能可言

楼主:
陀螺仪平常损坏的机会大不大? 由于还是初学 我怕刚拿回来就被我玩完了  楼上的大哥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不 ;)

网友:
一步到位买401啦!
偶是被500搞晕了,下狠心买的401.这才开始爽!
500白白浪费了!

网友:
除非炸得很惨很惨陀螺仪才有可能坏掉

网友B:
楼主说的三个陀螺我都飞过,500比240都差了好几个档次,更别说40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飛花式倒飛等激烈動作,Gy240表現已經十分不錯
舵機要求也低一點.

GY401有高性能的鎖尾能力,但一定要用上性能好的舵機才可
如:HS-80MG,HS-56,DS877之類.

RC500,只是沒米之選,談不想什麼性能可言

我用401+辉盛6克尾舵机,效果不错啊,用了5个月了,原来用GWS和亚托的,没过1个月就烧了。。。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401,不要重复投资!

网友:
没错就是要一步到位直接买401!我以前也有个图便宜的想法但最后还是要升级成401,反而花了很多冤枉钱!!!!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本人想买个控:Hitec 6動搖控器 好不!价格不错还包hs-55三个,各位大哥比下意见我

网友:
Hitec 6動搖控器用的人不少,没听谁说不好啊。当然我也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三个陀螺我都飞过,500比240都差了好几个档次,更别说401了

网友:
我觉得二四○就可以,不要这样了,不见的要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