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常见的松下公包电池进行一次测试(每天更新)

楼主(2006-03-15):
由于迷上了玩无刷船,动不动就使用14节以上的电池,电池的性能对速度影响很大,目前使用中的一些电池性能很差,刚好有一位网友送了一节国产3000的ni mh电池给我测试,顺便就对市面上常见的松下2200 ni cd, 3000及3500ni mh电,3000的松电电有2种不同的包装,再借fx的精英3600电来进行充放电对比测试。gp 3300电手头有一排,但太旧了,就不对他进行测试了。

测试的电池:
ni cd 电:松下2200
ni mh 电:精英3600 松下3000 松下3500 国产3000

测试使用的设备:
德国LRP2 冲电机  、日本CDC 6.0冲电机。

测试的方式:
    本次测试主要是对电池在实际使用中的性能进行测试,所以测试中,我将使用日常使用的冲电设置来冲电,冲满电后,放置1小时,分别使用10A及20A电流进行放电试验。

对NI MH 电测试时,LRP2冲电机设置。
D-PeaK 电压   5mV/cell
冲电电流      4A
放电电流      10A
放电终止电压  0.9V/cell

冲电前,均先对电池放清电,放电时,放电电流由大到小放数次,放到0.9V停,最后用到0.2A的放电电流放到0.9V,确保电池放清电。电池冲满后,放1小时,再进行放电测试。

第一次的测试结果:
(以下的放电时长按10A来算,应该是18分钟左右,但现在明显偏大,可能是电池节数过小,冲电器的内部放电电路内阻稍大,无法调整得到10A放电所须的电阻值造成的,看来该冲电机对1节电池进行10A放电时电流实际无法达到10A,可能只有3A右左)
-------------------------------------------
松下3000电(1)上图左边第1个:
冲满后电压:          1.46V
冲入容量:            3176 mah
冲电时间:            47分39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21V
放电时长:            63分
放电容量:            2479mah
-------------------------------------------
松下3000电(2)上图左边第2个:
冲满后电压:          1.44V
冲入容量:            3247 mah
冲电时间:            48分43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14V
放电时长:            67分
放电容量:            2560mah
-------------------------------------------
国产3000电,绿色的那个:
冲满后电压:          1.46V
冲入容量:            2621 mah
冲电时间:            39分19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11V
放电时长:            56分
放电容量:            2098mah
(这只电池是新电,第一次冲电测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可信)
-------------------------------------------
以下的是使用cdc 6.0用10A进行放电,放电中止电压为0.8V
-------------------------------------------
松下3500电:
冲满后电压:          1.46V
冲入容量:            3730 mah
冲电时间:            55分59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083V
放电时长:            19分53秒
放电容量:            3051mah
电池内阻:            22m欧
-------------------------------------------
精英3600电:
冲满后电压:          1.46V
冲入容量:            3100 mah
冲电时间:            46分50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098V
放电时长:            17分28秒
放电容量:            2677mah
电池内阻:            27m欧
(这排精英电朋友好久没玩了,看来也要做几次循环才能恢复容量)
-------------------------------------------

第二次测试:
-------------------------------------------
国产3000电,绿色的那个:
冲满后电压:          1.46V
冲入容量:            2589 mah
冲电时间:            39分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186V
放电时长:            14分40秒
放电容量:            2247mah
电池内阻:            16毫欧
(循环一次后,性能有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达不到标称的 3000mah,但值得一提的是,内阻目前是比其它电小些,带载电压比较高,高于1.1V的电压可以有5分多钟,精英那只电,3分钟后就是0.949V了,这样的话,电池在模型上使用,反映出来的就是,速度比较爆,美中不足的是,容量还末达到标称值)
-------------------------------------------

第二次及其余电池的测试结果待续会不断地更新。
冲放一次电,要花不少时间的阿,还要对电先做循环,请各位朋友多给点时间等待。

网友:
结果如何?什么结论?

楼主:
结论在下星期才出来,星期天要考试,唉。

网友A:
方的是不是老颜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的是不是老颜牌?

是ctj 牌。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CTJ比姓颜的厚道多了

网友C:
听说KAN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KAN的不错

KAN早都倒闭了!生产的电池再好也没用,都只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J比姓颜的厚道多了

这个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KAN早都倒闭了!生产的电池再好也没用,都只出口!:em02 ...

什么?倒闭了,不会吧??

网友:
强烈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由于上星期要去考试,电池的测试结果让各位久等了。

现将部分电池的结果公布出来,当然,结果不一定就准确,和各人的使用方法、电池批次都有关系。

对NI MH 电测试时,LRP2冲电机设置。
D-PeaK 电压   5mV/cell
冲电电流      4A
放电电流      10A
放电终止电压  0.9V/cell

冲电前,均先对电池放清电,放电时,放电电流由大到小放数次,放到0.9V停,最后用到0.2A的放电电流放到0.9V,确保电池放清电。电池冲满后,放1小时,再进行放电测试。

第一次的测试结果:
(以下的放电时长按10A来算,应该是18分钟左右,但现在明显偏大,可能是电池节数过小,冲电器的内部放电电路内阻稍大,无法调整得到10A放电所须的电阻值造成的,看来该冲电机对1节电池进行10A放电时电流实际无法达到10A,可能只有3A右左)
-------------------------------------------
松下3000电(1)上图左边第1个:
冲满后电压:          1.46V
容量:                3176 mah
冲电时间:            47分39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21V
放电时长:            63分
放电容量:            2479mah
-------------------------------------------
松下3000电(2)上图左边第2个:
冲满后电压:          1.44V
容量:                3247 mah
冲电时间:            48分43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14V
放电时长:            67分
放电容量:            2560mah
-------------------------------------------
国产3000电,绿色的那个:
冲满后电压:          1.46V
容量:                2621 mah
冲电时间:            39分19秒
刚开始放电时带载电压:1.11V
放电时长:            56分
放电容量:            2098mah
(这只电池是新电,第一次冲电测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可信)
-------------------------------------------

第二次及其余电池的测试结果待续..........

楼主:
今天又测了松下3500电。

网友:
感觉不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