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遥控飞直机好吗?

楼主(2006-03-15):
6通遥控飞直机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直升机飞起来,离开地面而已,那只要有直升机模式的6通道设备是可以的,不过大部分6通道直升机设备的螺据曲线只有3个点,等你稍微会飞了就不够用了,他不可以把曲线调的很好的,.曲线的点起码要5点才可以

能推荐一个对直升机和固定翼来说都够用的设备吗?一个设备飞两种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