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悬停、飞飞航线,请教大虾

楼主(2006-03-15):
我现在飞 lama2 已经能够自由掌控,飞小航线没问题
想搞一个大的玩玩,我只是悬停、飞飞航线,我打听的在黑鹰和X400的价格差不多的前提下,你说我买那个

网友A:
同问,我单打独斗,就怕这种变距机调不好,哪位过来人能谈谈感受.

网友B:
我正考虑买60#呢。要有设备的话买空机最好了。都说黑鹰的配件便宜,还是请高人回答吧,我凑个热闹。呵呵~~

网友C:
x400...買了先找煩惱
先不要說好飛不好飛
尾槳,尾齒輪箱隨時自爆,懸頭一炸必斷,球頭,十字盤要大量DIY手功
不如買450XL
沒見過一架x400原裝可升級可以飛得好的
當然,半架x400有半架換了金屬件又作別論~

网友D:
不知道那个华科尔的10# 机如何,好似是放大了的lama2 (继续飞共轴好似有点不思进取,但共轴的好飞稳定让人难忘)

网友E:
60#空机很贵的不划算,还不如买全套的厂家就是为了要推出他的新一代遥控器的!!!!!!

楼主:
每人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