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遥控的教练口突然没信号输出了怎么办啊

楼主(2006-03-15):
前天还玩的好好的 今天插上一点反映也没有 我用的是音频插口 打开录音机检测不到脉冲波 怎么办啊

楼主:
忘了说 我用的可是新买的6EX啊

网友:
我的4VF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飞行使用没问题,练不了模拟器拉!

我的4VF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飞行使用没问题,练不了模拟器拉!

楼主: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飞 因为接收机在家放的了 等回家了再看吧

网友:
希望不会坏吧!!!!!!!!!!!!

网友:
不太可能是烧坏造成的。万一烧坏,也是高频部分,不会影响玩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还玩的好好的 今天插上一点反映也没有 我用的是音频插口 打开录音机检测不到脉冲波 怎么办啊

我的6XHS也玩不了,正上火哪!玩模型没问题。你的教练接口是圆头6针的吗?

网友A(2006-05-20):
如果你们都曾经用过“飞鹰模拟器”!就会这样的问题。
我已尝试过各种遥控器,只用上几次就不能再用别的模拟器,用回“飞鹰模拟器”就可以。
奸商!:—

网友:
gchk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们都曾经用过“飞鹰模拟器”!就会这样的问题。
我已尝试过各种遥控器,只用上几次就不能再用别的模拟器,用回“飞鹰模拟器”就可以。
奸商!:—

你说的情况只在XTR-G2二合一模拟器或全能版的XTR模式下存在。这是因为要在xtr上增加g2接口,使得其与原版xtr在电脑
上的驱动配置不同,造成了这种情况。飞鹰的XTR-G2二合一模拟器是市面上第一种多用模拟器,各种模拟器增加的g2功能不尽相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兼容。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将模拟器插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删除相应的驱动程序,然后再重新插拔一次模拟器,这时电脑会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奸商,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道歉启事!

对不起!本人之前在此以“不负责任”的话,对“飞鹰模拟器”做了一些错误的言辞,在此郑重的向“飞鹰模拟器”制作者道歉。
希望以后在看此贴的人,不必理会发表于“八楼”所做的一切无根据的贴字。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飞鹰。

网友:
录音检测不到波形的原因还是很多的。提几个建议给你:
1,检查数据线所插接口和电脑音频设备所选通道是否对应。(一般是指录音设备里)
2,所选通道是否静音了。(一般是指录音设备里)
3,数据线是否损坏了,这个要检查接头是不是断线,线内部是否短线或断线。一般用万用表检测就可以了。这个要看线的质量和焊接是不是牢固。
4,发射机电源及信号部分。----如果可以实际飞行,这点是不存在的。
   一般来说,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检查通道的对应和数据线的通断。

网友:
很多情况都是线的问题,因为插头大都接在电脑的后头,长时间弯曲,插拔,难免不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