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满电的电压是多少伏特?

楼主(2006-03-15):
那位知道单节镍氢电池充满电的电压是多少伏特?
想充镍氢电池,但不知道用多少伏特的电压来对它充电!

网友:
镍氢的充电截止电压是1.42V
锂电是4.20V

网友:
我最过份的一次把隔电充到了1.9V,烫得要死啊,还好发现得早,不然会成什么样都不晓得

网友A:
 镍氢 好像没有固定的截止充电电压吧?
一般都是以恒流充,跟镍镉的一样,测量电池电压的上升斜律,当充满时电池两端电压会下降的,比充电最高电压下降5%-10%时视为充满,这时候电池会过充15%-25%,静待一个时间后,电池电压会稳定下来,这个时候,一般电压在1.65左右。

网友:
温度的不同,充满的电压也不同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模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镍氢 好像没有固定的截止充电电压吧?
一般都是以恒流充,跟镍镉的一样,测量电池电压的上升斜律,当充满时电池两端电压会下降的,比充电最高电压下降5%-10%时视为充满,这时候电池会过充15%-25%,静待一 ...

镍氢到不了1.65V的,到了就爆了。

网友:
自己做的电池组800MaAAA10节串连,90毫安充电电流,充电时间13小时后测量14.4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氢到不了1.65V的,到了就爆了。

1、不是以测量的电压值作为判断是否充满的依据,而是电压的上升的斜律。
2、我所说的电压是充满后静置一、两小时后测量的空载电压,并非标准值,这个电压跟电池的质地和温度有一定的关系,并非绝对值。

补充一点:在充电的时候,尤其是快充,必须进行温度监测,无论充电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一旦温度超过60度,充电终止。

网友:
ni-hm的充电截止电压确实应该是1.44v
li电的截止电压有两种,一种是4.1,一种是4.2,现在大多是4.2的。

网友C:
NI-MH是1.44
LI离子是4.1
LI-PO是4.2,不过现在高C数的内阻小,所以电压最好别超4.15

网友D:
镍氢的截止电压根据充电流的大小有所不同,电流大时电压会上得很高,所说的1.44V应该是0.1C电流充电时的截止电压。当然用电压曲线的斜率来判断是最好的了,又可以用大电流充又不用担心过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NI-MH是1.44
LI离子是4.1
LI-PO是4.2,不过现在高C数的内阻小,所以电压最好别超4.15

4.1和4.2的截止电压并不是针对li-on和li-po的,而是针对各厂牌电池特性不同而言的,不信请看看你受机的li-on上,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镍氢的截止电压根据充电流的大小有所不同,电流大时电压会上得很高,所说的1.44V应该是0.1C电流充电时的截止电压。当然用电压曲线的斜率来判断是最好的了,又可以用大电流充又不用担心过充

兄弟,请不要把充电截止电压与充电速率混淆起来.

网友:
1.42基本满,1.45绝对满.
1.65死得快.

网友:
我的翼龙9.6v电池组一般充到11.7v就拔了,大概单节1.4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