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 HBX 电调问题

楼主(2006-03-15):
我的海博星怎么只有转向可以了 前进后退都不行了 我的是2代的 是不是电调坏的 还是怎么的啊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按了电调上的SETUP了?

楼主:
按过了那是 在坏了后才按的

楼主:
可没冒烟 也没发热啊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言难尽
先找个遥控,接收换上去,
确定不要遥控和接收的问题后再研究电调!
转向舵机动,前后不动有点象电池没电的状况!
反之,把你的电调换到其它车上去看看呢?
老的一体的我修过很多,我自己就烧过3次
新款分体的除了听说,外接引线接触出问题之外,没见坏过!
说到这里,要建议你在那个假接头那里看一下了!
是否也是这5条线出了问题!
建议,一剪刀全剪掉(留根1CM处)
然后直接焊在线路板!

网友C:
慰问一下。慰问一下。慰问一下。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