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变距球头改轴承/改后吓一跳

楼主(2006-03-15):
原来的尾变距球头老是不灵活,造成锁尾效果强差人意,所以把尾桨夹上的变距球头改成了轴承,试飞锁尾效果一级棒,转向速度和锁尾速度大幅度提高,而且不用担心球头磨损了,但只适合金属尾桨夹,塑料的桨夹因为离心力向外不太适合这样改装.
任何非原厂的改装都有风险,改装后果自负。

楼主:
改后转向速度又快了点,有点太灵活的感觉.

网友:
嗯,不错,又学了一招!

楼主的是 450SE吧,我的是Zoom400,该用多大的轴承呢?

还有,能发点制作过程看看吗? 不太懂怎么改装

网友A:
要想看明白就是要分立件的图

是不是把塑料球扣扩了直接塞进去一个轴承?
楼主用多大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看明白就是要分立件的图

是不是把塑料球扣扩了直接塞进去一个轴承?
楼主用多大的轴承?

同问!!!强烈关注。

楼主:
晚上上图,制作非常简单。用5mm铰刀扩孔后装入一个MR52ZZ轴承(5*2*2.5),记得涂点R48胶水,里面要装个小垫圈(直径要小于轴承外圈),然后拧个M2螺丝就可以了,用桨夹内的轴套螺丝更好。

网友:
我也连夜改了。明天试飞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图片来了.
先用5mm铰刀扩孔.

装入轴承

拧个螺丝,里面放个小垫圈.完成.

网友:
螺丝直径正好跟轴承内圈一样大吗?

我的理解应该把螺丝跟轴承内圈固定吧?

楼主:
M2的螺丝刚好插入轴承孔,轴承内径是2mm,不需要固定也没有问题,要求高可以用胶水黏结。

网友:
有点合理,但是怕方向舵太灵活

网友(2006-08-29):
强贴,顶上去看看,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改动。

楼主:
好久前的作品了,现在又有更新的东西了,呵呵!

网友:
我还有2副有空也试试看,应该挺好的

楼主:
亚拓又有新的尾变距系统,取消了双推的结构,改成球头单推,呵呵,不错的东西,可惜大陆要下个月底才有货.

网友:
看着好象要结实很多,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又有新的尾变距系统,取消了双推的结构,改成球头单推,呵呵,不错的东西,可惜大陆要下个月底才有货.

那个白的铝合金的,就叫它臂拖吧,感觉比原来的双推塑料的好的多,变形小,2边行程一致

网友:
呵呵,我的尾变距球头早就改轴承

网友:
在網站已發售,膠件組合由US$17.99-23.99,合金件US$20.99-34.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推好,还是球头单推好??????  感觉双推上下都使力  不会卡啊

双推的间隙比较大,但受力比较好,但上叉的强度太低,实际效果一般。球头可以避免间隙问题,但由于存在扭矩,所以尾轴容易磨损,有利必有弊。

网友:
改的很不错哦
。。。

网友:
我也改了,的确好!谢谢楼上的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推的间隙比较大,但受力比较好,但上叉的强度太低,实际效果一般。球头可以避免间隙问题,但由于存在扭矩,所以尾轴容易磨损,有利必有弊。

有没有金属的上叉单独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