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辉盛给无刷电调改程序,实现寻踪器功能,造福电固模友!

楼主(2006-03-16):
普及无刷套装通电自检时会发出尖叫声,复位后停止,如果改一改程序,在接收端不断电的情况下,关发射机,把油门杆放在高位再开发射,电调进入待复位状态,一直叫不停,这样就可以代替传统的飞机寻踪器的功能,不增加成本,也不增加重量和麻烦.很方便在草丛中找飞机,也多少能阻吓捡飞机的人.

网友:
呵呵,这个功能不错!

网友:
嘿嘿,还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网友:
拉警报,
完啦完啦完啦

网友A:
请前辈帮我推荐一款便宜的符合此尖叫性能的无刷套装,最好是在启迪能买到的,因为我打算在那儿一起买舵机.

我想弄一套回来研究一下.

网友B:
整那么大的声音很耗功率的,万一您老人家腿脚不利落跑的慢了点,电池可就over了啊..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那么大的声音很耗功率的,万一您老人家腿脚不利落跑的慢了点,电池可就over了啊..嘿...

有道理。能不能让功耗小一点呢?

网友C:
恐怕要等那两万只18A出完……,再等等吧,快了。

网友:
“很方便在草丛中找飞机,也多少能阻吓捡飞机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那么大的声音很耗功率的,万一您老人家腿脚不利落跑的慢了点,电池可就over了啊..嘿...

嘿嘿,今天才发现鹰王也有不“英”的时候,你就不会把油门杆放在高位,走一段开一会儿发射,听不到动静就关机再走,音量已够,但音频要再高些,方向性好,穿透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怕要等那两万只18A出完……,再等等吧,快了。

那2万只买光了,价格也如期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前辈帮我推荐一款便宜的符合此尖叫性能的无刷套装,最好是在启迪能买到的,因为我打算在那儿一起买舵机.

我想弄一套回来研究一下.

说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无刷电调。
无刷电调的程序很复杂,专利基本集中在捷克和老美那两家公司手里,普及无刷大多是用德国的免费版本,也不是所有生产无刷电调的厂家都搞得清那些代码在写什么,个人自已研究恐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今天才发现鹰王也有不“英”的时候,你就不会把油门杆放在高位,走一段开一会儿发射,听不到动静就关机再走,音量已够,但音频要再高些,方向性好,穿透力高

哈....那你就不怕万一接收机又收到你的信号忽然启动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那你就不怕万一接收机又收到你的信号忽然启动电机啊?

鹰王啊鹰王,都说了得他们改成重开发射要油门在低位才能复位,只要在高位就不停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鹰王啊鹰王,都说了得他们改成重开发射要油门在低位才能复位,只要在高位就不停叫

这个有点难度,电调很难识别是重新开机和信号重新出现的差别,电调只能识别重新加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度,电调很难识别是重新开机和信号重新出现的差别,电调只能识别重新加电.

那就还是传统一点,没信号就叫,开发射就停,听声辨位时关发射,叫到保护电压到就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还是传统一点,没信号就叫,开发射就停,听声辨位时关发射,叫到保护电压到就停

什么叫啊停啊的.彻底晕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啊停啊的.彻底晕倒....

晕什么晕啊,买个寻踪器一接就知道了:接收机能收到信号就不叫,没信号就狂叫!
我用艾特的遥控那会儿,发射机就在飞机旁边还失控,害得那寻踪器吵得我心烦意乱!

网友D:
真是乱来~~~~~本身就有这个功能的,你们不去发现而已.
很简单的,找个好的接收机接好,不开发射机,你等个3-5秒看看???
会有上电的时候的声音的,连续5次,如果在没有发射信号的话又继续5次,这样连续到有信号为止.
下面情况的时候电调不会叫:
1,PCM接收机,因为那家伙永远有信号的
2,没有静嘈功能的接收机.这种接收机老实乱发信号,电调认为是错误,但是还是认为受控制的,所以不理会.
3,部分电调带开关功能,由工厂OEM的.
基本上所有辉盛电调都有这个功能的.
要实现这个功能的前提是不要有合理信号给电调,那就会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乱来~~~~~本身就有这个功能的,你们不去发现而已.
很简单的,找个好的接收机接好,不开发射机,你等个3-5秒看看???
会有上电的时候的声音的,连续5次,如果在没有发射信号的话又继续5次,这样连续到有信号为止.
下 ...

这个倒是发现过一两次,但是我的4VF原配的R115、R136两个接收机不开发射机只叫一声,当郎当当郎当,大部分时间都不叫,连续叫基本上没出现过。

网友E:
我的不开发射偶尔会连续叫,一般只要一次,如果中间关了发射机,没有信号它根本不叫,电机一样在转。也不会停

楼主:
飞电固的弟兄们基本都用小接收器,而小接收器里PCM的不会叫,其他常用的PPM的大多没静噪或自锁功能,除了亚拓是声称有自锁,鹰王你不是有亚拓吗,怎么样啊?stwu的6EX的原装小接收也不行啊,4VF的标准136接收我用了老久也没发现能行。看来有静噪的也不怎么样,结果就是有那个功能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不开发射偶尔会连续叫,一般只要一次,如果中间关了发射机,没有信号它根本不叫,电机一样在转。也不会停

你这个是PCM的了,或者是带单片机解码的接收,否则电机肯定停的.
要不你把信号线从电调里面拔出来看看

网友F:
我用esky的,几乎每次都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esky的,几乎每次都叫。。

中午试试去,请问你的是72M的还是?如果行倒成了E_SKY的一个买点了

网友G:
某一期的<<航空模型>>有介绍:用单片集成电路(大概是这个意思),压电陶瓷做扬声器,接接收器的多余通道.接收机没收到信号就会叫.找找看,这个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一期的<<航空模型>>有介绍:用单片集成电路(大概是这个意思),压电陶瓷做扬声器,接接收器的多余通道.接收机没收到信号就会叫.找找看,这个通用啊.

这就是成品的寻踪器啊,现在的问题是无刷套装本身是个免费/零重的寻踪器,可惜对"无信号"的要求高了点,没发挥出来.不过说真的,既然配合相当多的牌子型号的接收器时这个功能发挥不出来,是不是可该考虑把参数改一改?毕竟成品的寻踪器配普通廉价接收时没怎么听说有问题,还有误报好过漏报吧

网友:
估计不行,因为在空中飞机转着的时候,遥控没电力了或者信号偶尔丢失时需要电调保持电机转速,直到接收机重新恢复信号。如果改成没有信号就叫,则需要由运转状态变成停车状态。实际上那个声音是因为电调驱动电机时采用高频“扰相”调制产生的声音,而非正常的按相位顺序驱动。

网友:
好注意

我顶!顶到辉胜总部去.

楼主:
water就是辉胜的专家,他说了本来就有这个功能,现在看来就是对“无信号”挑剔了点。
出于安全考虑,一般都是设计为无信号停转而不是无信号继续转等着信号恢复。

网友H:
引用 楼主:
water就是辉胜的专家,他说了本来就有这个功能,现在看来就是对“无信号”挑剔了点。
出于安全考虑,一般都是设计为无信号停转而不是无信号继续转等着信号恢复。

可事实上,确实是无信号保持油门不变呀。我经常关掉发射机,飞机自己飞着转圈(本身飞机有点轻微右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事实上,确实是无信号保持油门不变呀。我经常关掉发射机,飞机自己飞着转圈(本身飞机有点轻微右斜)。

还是那个问题,电调当成“有信号”,如果当成“无信号”就停下来叫了

网友:
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当成“有信号”和“无信号”两种方案都比较合理。
但是最佳的方案应该是信号丢失N秒内,应该认为信号保持,N秒后认为确实丢失,停车。
这样的好处:
1、信号丢失在N秒内不停车,可以减少干扰引起的空中事故
2、信号丢失在N秒内停车,可以减少飞机因为遥控失控飞丢飞机的概率,至少满足模友认为的炸机比丢机强
3、停车后,重新捕获油门信号,如果是此时最大值,则进入“寻机”鸣叫,此时为一个突然进入的非法状态;如果重新捕获油门信号时是一个较小值,小于1/2油门则认为是正常启迪,直至油门逐渐加大,这样的好处在于,飞机在空中失控时要飞丢时有一定高度,油门在N秒后关闭,进入滑翔状态,如果能追上一截后重新在较小油门开机,可以使飞机复飞。

粗浅之见,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