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一套性价比高的电池及充电器、舵机配置!谢谢

楼主(2006-03-16):
大家好:
450xl(ccmp)机子刚攒完,有gy401,准备配电池充电器,还有舵机、接收机(我是ff6遥控器),哪些性价比较好!请大家出个主意,谢谢您了!

网友A:
电池鸿飞20c 充电器 德国的5014+平衡模块 舵机56*4 或者55*3  56*1  建义56*4  遥控器就不是很好了 换吧

楼主:
惭愧惭愧!是打算换遥控器!谢谢

网友:
换JR9X吧,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鸿飞20c 充电器 德国的5014+平衡模块 舵机56*4 或者55*3  56*1  建义56*4  遥控器就不是很好了 换吧

人家楼主450XL刚“攒”完,你的推荐,估计又要攒了,呵呵。全是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鸿飞20c 充电器 德国的5014+平衡模块 舵机56*4 或者55*3  56*1  建义56*4  遥控器就不是很好了 换吧

充电器:可以先用40元的简充+70元的3c平衡模块过渡。最后攒到5014;
舵机:悬停可以用差一点的,但要配件方便。ccpm很会坏舵机的。最后攒到hs56(56比55好很多,咬牙吧。)
电池:悬停用10c的够了,电量2000左右的。

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
55舵机和56是没法比较的 55摔机一般都有可能跳舵  56我目前摔5次 换调舵机齿轮就ok 没发生跳舵的问题 3个56

+几包舵机齿轮 对付你到3d都没问题 我都是换过3种舵机的  要节约就是买56

楼主:
我想了,hs56尾舵机一个,亚拓9克三个,esky0852充电器,3e2200mah电池两块,不知这样选如何?请大家帮忙参谋!!就是接收机选何牌子?(便宜好用的),楼上亲人帮忙选选!!

楼主:
不行,咬牙了,hs56四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咬牙了,hs56四个!!

用了你就知道56好了  到时候你在来说一声 56好不好

网友:
强烈推荐56,亲身体验啊!!!

楼主:
楼上请告诉我!hs56是哪里生产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请告诉我!hs56是哪里生产的舵机??

hitec

网友:
hs56是最省钱的!

楼主:
上面仁兄理解错了!我不是问牌子!我是问是哪个地方生产的??

网友:
是韩国生产的!!

楼主:
哈哈!韩国东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