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和马达齿轮连动的G4尼龙齿轮怎么这么容易坏啊(已换成金属齿轮)

楼主(2006-03-16):
我换了两个都是跑不到三块电池G4尼龙齿轮就扫齿了,这尼龙齿轮又不拆开卖坏了一个就得整套买.俺是玩飞机的各位玩车的大侠你们有碰到这种现象吗

网友:
我也跑了三组电池了,没有任何问题呀!

你是不是开的太暴力了?不能全速后退后立即全速前件的,毕竟,这是HBX呀!

另外,加点润滑油吧。

网友A:
是安装间隙太大了吧,我猜的。我的是跑的多磨损了,没少齿

网友:
我的HBX 1:10大脚车跑的多,跑的猛,
坏过车主体,舵机齿轮,昨天坏了一个轮鼓  坏过三次电调(全是进水)

可就是没坏过尼龙齿轮和差速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两个都是跑不到三块电池G4尼龙齿轮就扫齿了,这尼龙齿轮又不拆开卖坏了一个就得整套买.俺是玩飞机的各位玩车的大侠你们有碰到这种现象吗

同感!!

网友:
问下  我的马达不动的  方向还好的   是电调坏的把  怎么修的啊   上面那为 进水  你是换新的 还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间隙太大了吧,我猜的。我的是跑的多磨损了,没少齿

电机就那两个固定的螺丝,间隙应该没办法调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就那两个固定的螺丝,间隙应该没办法调的吧

是呀,我也觉得没办法调的。

网友:
是呀,我也觉得没办法调的。

网友:
没办法调的

网友B:
你的电机是装在19的那个位置吗?如果是你把电机拆了,看看电机上的齿轮是19齿吗?

网友:
我玩了十多块电池,坏了车主体、舵机齿轮、马达,就是没坏这东西

网友C:
报告:我的那些齿轮已经严重磨损,但目前还没有出现断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装在19的那个位置吗?如果是你把电机拆了,看看电机上的齿轮是19齿吗?

是19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告:我的那些齿轮已经严重磨损,但目前还没有出现断齿!

不是断齿,是齿轮牙都磨平了一跑起来就打滑。今天已找人把这个齿轮做成金属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断齿,是齿轮牙都磨平了一跑起来就打滑。今天已找人把这个齿轮做成金属的了

金属齿轮?能贴出来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齿轮?能贴出来看看不?

网友:
自己做的?强呀!

网友:
我的舵机的齿轮都坏好几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断齿,是齿轮牙都磨平了一跑起来就打滑。今天已找人把这个齿轮做成金属的了

自己做的还是有得卖?说说嘛!造福大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还是有得卖?说说嘛!造福大家嘛!!

朋友帮忙做的

网友:
都作出金属的了,拽!

网友:
都作出金属的了,有出售吗?

网友:
做出来报个价嘛造福广大车友

楼主:
上次把G4齿轮做成金属的经过实验铁齿轮的硬度太硬很快就把马达的齿轮磨坏.今天把齿轮做成铜的了.

网友F:
有铜的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铜的出售吗?

这东西没有量做出来成本太高了不合算.

网友:
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