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的哪款舵机适合黑鹰400? 8克的那种可以吗?

楼主(2006-03-16):
请教:
1:Esky的哪款
舵机
适合黑鹰400? 8克的那种可以吗?
2:另外,kv 3000外传子配套的齿轮(3MM轴径)应该是多少T比较合适?

网友A:
帮你顶。我也想知道。

楼主:
版主和高手们,请指教呀,先谢谢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index.php

网友C:
黑鹰可以用ESKY的8克舵机
我就在用,呵呵

网友D:
模型的黑鹰RTF的低端配置用的就是ESKY的8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