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E

楼主(2006-03-16):
以前在ELE买了块锂电,由于第一次用锂电没什么经验(没有好好把它包住),没飞几次就把外皮摔出了个口子.后来冲好点收了起来,最近拿出来一看
电池
正反面都不同程度的鼓肚子了.扔也不舍得,用又提心吊胆.
请问各位我这块电池还有救吗?能否继续安全使用呢?

网友A:
hoho,我没用过锂电。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B:
电如果破了就不要用了,危险。还有摔机进电池变型会造成内部极板短路,损坏电池。
还有可能引起发火冒烟等。

网友C:
皮都破了
还是人到毁灭,水葬了吧---盐水

网友D:
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电池,千万不能摔,如果不保护好,多好一块电池也用不久,这样太可惜了

网友E:
电池不可以刺破,割破等,有说明书

网友F:
小心,要把鼓起的气体放出来,不然有危险,可以用针扎一个小眼,别扎到电池。
气体有怪味,据说对人体有害。
我的电池也有过类似现象,处理后勉强能用,但容量明显降低。

楼主:
确实闻到了一股怪味,挺刺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