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后面5只脚的定义

楼主(2006-03-16):
谁知道FF9后面5只脚的定义麻烦说一声。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FF9后面5只脚的定义麻烦说一声。谢了

你说的是哪五只脚???教练口?可教练口是六只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FF9后面5只脚的定义麻烦说一声。谢了

是高频头的插针吗?

楼主:
就是高频头的五根针

就是高频头的五根针的定义?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高频头的五根针的定义?
谢谢!!!

futaba的偶说不好,

JR的就知道:信号输入(编码脉冲)、稳压+6V输入、电源+10V(9.6V)输入、地线(0V)、天线输出。

futaba大概没有+6V输入,可能是场强输出端......

再问问有futaba的弟兄......

网友:
知道编码格式的话,可以直接自己做发射机了,用现成的高频头.和配套的接收机,自己可以做输入检测部分和人机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