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先谢了!

楼主(2006-03-16):
本人初学者,刚买了一个微行电直,但是机尾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只能逆时针旋转,什么能调的都调了,还是没用,我是不知道调整方法,所以乱调一通,麻烦那位达人帮帮忙,看看问题出在那里,怎么修理啊???
4通微行电直

网友:
是不是尾电机线接反了?

楼主:
机头只能右转,左转不行,微调和遥杆全打满,电机也不能顺时针转动,只能逆时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只能右转,左转不行,微调和遥杆全打满,电机也不能顺时针转动,只能逆时针啊

电机只能转一个方向的,是不是你尾舵没弄好?

楼主:
你是说电机只能转一个方向??那飞机只能转一个方向啦?我确实不知道,没玩过。。。

网友:
~~~~~~~~~~~~~

大浆 和 样子 很像丘比特2的, 你的控上有没有舵机反向开关阿 有的话可以拨第四个开关 从左数
,要么就反接电机引线娄

网友:
~~~~

尾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的,通俗点讲 就是 转速曼的时候飞机向右转,转速快到一定时 就向左转啦

网友:
图片拍的不错,相机微距效果真好:)

网友:
tong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