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筒和机身的角度

楼主(2006-03-16):
我装好了两架水机,但还没飞过,请教飞水机的老手,机身和浮筒的角度,是平行,是台头,还是低头呢?还有初次飞水机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一般是0度安装 要把重心调到水阶前面.
起飞时 速度不到不要拉杆.杆量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