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这个能玩G2不?

楼主(2006-03-16):
或改了之后能玩,咋改?我还没G2那。

网友:
没见过,问一下厂商

楼主:
是十年前的东东,原来是软盘的,是在DOS下运行的。现在软盘坏了,就玩不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十年前的东东,原来是软盘的,是在DOS下运行的。现在软盘坏了,就玩不了啦!!

你想玩G2,就去翻翻我的贴看看.可以改来玩.只是飞直机有点抖舵,飞固定翼的没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理论上所有遥控器都能改来玩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