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我的lama2掉到地上后,无论怎样调,都是很不稳定。

楼主(2006-03-16):
求救啊。。我的lama2掉到地上后,无论怎样调整,都是很不稳定,不是向前就向后,还左右偏。有时动一动微调,飞机就动作就很不稳定了。总之就没有以前“稳”的感觉。请各位lama2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轴弯了?有双桨?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找到原因,停飞了几个月。前几天又拿出来飞,稍微调了下,发现又稳了。我都不知怎么搞得。希望高手解答,好从根源修好他

网友:
看看下面桨的中间斜盘下部有没有脱开

网友:
再看看桨有没有双桨,有的话用手校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
斜盘确实好像有点异常。但不知正常的应是什么样的

网友A:
那是因为这种机在以较大的速度降落或者碰撞后,其下斜盘向下脱离了外主轴的原来的确位置,下斜盘与外主轴是用三个小螺丝来夹紧固定的,很容易受外力松动离开原位.只要将下斜盘(连同下桨)向上方拉到原来位置,或者在发射机和直升机都通电后(不要启动马达),使发射机的副翼升降二个微调都在中位时,将下斜盘推放在水平位置,再上紧该斜盘上面的几个固定螺丝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这种机在以较大的速度降落或者碰撞后,其下斜盘向下脱离了外主轴的原来的确位置,下斜盘与外主轴是用三个小螺丝来夹紧固定的,很容易受外力松动离开原位.只要将下斜盘(连同下桨)向上方拉到原来位置,或者在发 ...

还是杨老板有经验,斜盘我还没有好好看过呢

网友:
能上图不啊?

我的LAMA2有点向前怎么调啊?微调已经全部向后了还是不行?
请问高手说的是斜盘那里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请教了

我的LAMA2有点向前怎么调啊?微调已经全部向后了还是不行?
请问高手说的是斜盘那里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