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v 3000和3200的外传子用在黑鹰400上,配套的铜齿各自选多少T的?

楼主(2006-03-17):
请教高手:
   如果kv 3000和3200的外传子用在黑鹰400上,配套的铜齿各自选多少T的?

网友:
3000KV和3200KV的如果飞3D都可以使用11T,从效率上来讲3000KV的可能会高于3200KV,更接近他的标称KV值。或者3200KV使用10T然后再进行比较。

根据我的测试使用3100和3400KV,都用11T,在完全相同的最大桨距负荷条件下主桨转速仅仅相差40转左右,12.58V锂电的电压降到10.5V左右,2者相差大约0.08V。根据实际的数据进行粗略的估算:
3100KV电动机:主桨转速2325*主齿数132/小齿数11/电压10.5=实际的KV值大约为2657,然后在除以标称KV值得出效率大约为85%!

而3400KV电动机:主桨转速2365*主齿数132/小齿数11/电压10.5=实际的KV值大约为2702,然后在除以标称KV值得出效率大约为79%!

以上的数字和算法并不严谨,不过还是值得作为参考的,至少说明了一点,从标称的KV值得出的主桨转速的指导意义是不大的!

主桨转速达到2200转以上已经满足3D的要求了,如果还要提高动力,通过换装电动机的方法几乎是穷途末路了,应该从其他方面入手,比如使用更高效率的主桨,调整油门曲线等等。

以上个人看法,欢迎拍转,更正我的错误观点!

楼主:
joruos:
    减重是不是也是一个办法,如果减70克重量,有没有明显反应?

网友:
会很明显!!!!!!!!!

网友:
比如说我以前用2040的马达和现在用的2445马达的重量相差30g,但是明显2445的爆发力强劲可胜任激烈的3D,而2040的动力输出柔和,适合我之前的倒飞练习,所以如果在相同的马达情况下减少重量是可以获得效果的,如果不同的马达就不一定了。

以上个人看法,欢迎拍转,更正我的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