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锂聚合物电池断脚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6-03-17):
前几天一不小心把一片锂聚合物电池的铝扁线弄短了, 弃之可惜 于是用刀笔轻轻的把电池断脚上面的外皮刮开 ,(不要刮的太狠 刚见到铝片就可以了也不要刮的太大 不要超过电池封口的2分之1 以免破电池包装)。然后用1000#的水砂纸轻轻打磨一下 这样断的电极就会完全的露了出来,然后找一小片铜片 我用的是原来做防静电地板剩下的铜皮导线 特薄也特柔软 裁成和另一条电极宽窄一样的条(没有的话可以找一小段电流适合的软线代替)。其中最主要的是焊接 步骤如下:找一把50W的尖头烙铁( 瓦数小的烙铁不好焊接 我用的是修手机的专用焊台 )和一把手柄最好是圆的铜钥匙 先把扁线或导线一头上锡 然后把刚刚处理过的电池电极上一点焊锡膏 用铜钥匙的手柄立起来压住电池断脚的跟部(这样可以很好的导走烙铁的高温 以免损伤电池)烙铁上锡 在电池电极上反复摩擦 焊接时间一定要适度(如果铝电极没上上锡 可以等铝电极温度降下来重复操作)铝电极上锡后 上铜皮导线 在焊点上粘点热溶胶加固 这样电池就修复成功了 经过我的几次充放电和使用 电池一切正常 这种方法也适用没有做焊头铝电极电池的焊接 不过一定要先用细砂纸或刀片刮掉铝电极的氧化层 碰到以上问题的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
铝电极可以上焊锡吗?

网友:
聚合物正极都是铝片可以上锡,做好后把AB胶封死会和原来一样牢了.

楼主:
其实铝电极只要刮掉表面的氧化层都可以上锡的

网友:
我的电池腿没断,怎麽弄都挂不上锡,是用普通焊锡丝

楼主:
用刀片刮一下电池脚 涂上焊锡膏 用大一点瓦数的烙铁 50W的 是可以焊上的 还有焊锡丝要选购好一点细一点的(0.8MM左右的) 外表光亮的那种 发黑的那种焊丝含铅和杂质太多 我原来也买过 不爱上锡 不好用

网友:
我是用焊片夹上后焊的

网友:
上次也有个宏飞的电池,把它解体后,发现是铝片,难焊啊!

网友:
铝可以上锡?第一次听说,我试试看先。

网友A:
我给广州狂模的锂电池上焊锡,怎样搞都不行,最后只好用文句小铁夹给夹住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广州狂模的锂电池上焊锡,怎样搞都不行,最后只好用文句小铁夹给夹住他们。

夹住??太危险了,为了一块电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要是半途停电......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