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了个9X变频的 关机瞬间屏幕会有一条线然后在消失 请 ...
才买了个9X变频的 关机瞬间屏幕会有一条线然后在消失 请问正常么?

楼主(2006-03-17):
才买了个9X变频的 关机瞬间屏幕会有一条线然后在消失 请问正常么?

网友A:
一样的,应该正常吧
一样的,应该正常吧

网友B:
STN的点阵型LCD液晶模块,就我们直接可以用单片机驱动的类型,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这个和驱动程序什么的有很大的关系,做的不好的,还可能有开机就不显示的(显示模块没有很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