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油直给砍了!!

楼主(2006-03-17):
昨晚用PPM摸式2,飞电直.今天改回PCM摸式1来飞油直,不知怎么回事,原来设置好的全部(的舵机正反)回复到默认状态,油门舵机成了反向,一发着就是高速,直机乱跳,把汽车保险杆打烂一个洞,强行去按刹车盘,把小腿也打一个口,正好打在静脉血管上,一裤腿全是血.机头罩打烂、碳浆报废、汽车保险杆也得换!一个字:惨!(图片就不上了,很吓人的)

希望对新手是个前车之鉴!起动油直前一定要先检查各舵机和设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好恐怖啊,安全第一

网友:
碳奖危险呀!我一直都用木桨!

网友:
太吓人了!好可怜!下次可千万小心,小心在小心!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有这种事情发生?太恐怖了

网友:
和我刚上次一样,发动起来飞机发动机狂叫。。。。。还好我把桨拿住不然后果大概和你一样。。呵呵

网友:
发动前还是要例行检查啊。

网友:
发动之前还是要检查检查再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有这种事情发生?太恐怖了

是FF9.因更换PCM/PPM摸式要换晶体,必须拔下高频头,也许,这就是保存数据丢失的原因!

网友:
居然飞前不做遥控检查???天哪,这样玩油鸡???安全第一啊

网友:
模型不是玩具 小心小心 慎重慎重啊

网友:
記著:任何時候,起動時都要一手緊緊按著主槳,不要給它轉,才好起動.
就算是90,緊按槳夾是轉不了的
安全第一

网友:
吓人~~~!!! 怕怕~~!!

网友:
飞前一定要着确认.无法挽回时,宁可毁机,也不能伤人.

网友B:
偶怎么不记得拔下高频头会丢失数据?

引用 楼主:

是FF9.因更换PCM/PPM摸式要换晶体,必须拔下高频头,也许,这就是保存数据丢失的原因!

偶怎么不记得拔下高频头会丢失数据?

网友:
太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怎么不记得拔下高频头会丢失数据?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唯一可能就这原因吧了.别的我没动过啊.而且,在此前也转换过几次,也没出现问题.天知道了!

网友:
天那,表示严重慰问~~~

网友:
恐怖,偶是新手一来就听到这门吓人的事 不玩机机了哦

网友:
我也是FF9怎么切换PCM,CCPM从来不拨晶体也可以啊!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到,一点火就高转速,我追着 飞机乱跑,后来终于给我抓住了练习架,提起来拨油管才熄火的,现在想起后怕,那时什么都不懂,还好没伤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