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KV的意义,一定让你受益匪浅

楼主(2006-03-18):
无刷
电机
的一些基本知识模型用无刷KV值低的有1-2千,高的到5-6千,他表示的是电压每升高1伏,转速增加的数值,对于无刷,这个值是个常量。
对于同种尺寸规格的无刷来说:
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但扭力大;
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但扭力小;
单从KV值,不可以评价电机的好坏,因为不同KV值有不同的适用场合:
* 低电压环境(7.4v)
KV值低的,由于转速偏低,适合配较小的减速比和较大的螺旋桨,靠较大负荷来提升电流,输出较大功率;
KV值高的,由于转速较高,适合配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 高电压环境(11.1v)
KV值低的,在这个电压环境下可以达到较高的转速,扭力也不错,比较理想。需要配和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KV值高的,在该环境中转速过高,为避免电流过大,要尽量减少负荷。利用其高转速,用于涵道风扇
发动机
很适合。
7.4v 和 11.v 只是举例说明,是常用的小级别。无刷的电压范围很宽,性能惊人。

网友A:
好文,顶一下….
但是我再陈诉一件事实:
我们如果玩小暴龙时,他建议的马达是KV=3200rpm,亦即无负载转速为3200*11V~35200rpm,但是主桨说明书上说最使用高转速不得超过2400rpm,因此装上主桨后,其扭力其实是很大的,我们是是将马达操作在特性曲线的末端。

网友B:
好文章~
学到了~....................

网友C:
归纳的好,顶

网友D:
KV的说法也太不规范了吧!

网友E:
说得好,支持科学看待问题

网友F(2006-07-17):
kv只能说明电机的空转情况,带负荷后的性能又如何知道呢?比如kv2000的电机8.4v电压时用什么规格的桨,转速能达到多少,拉力和桨速有多少,那种配置最适合?

网友G:
目前基本靠模友们自己做试验,一个个螺旋桨测试过去,比较这些测试数据,挑选适合自己的,麻烦呀!

网友F:
所以我一直认为kv是一个四不象的技术指标,使用价值不大,还不如给出功率,电流,转速等实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一直认为kv是一个四不象的技术指标,使用价值不大,还不如给出功率,电流,转速等实用参数.

是啊,空载kv与实际负载转速相差太远,还是功率、电流和直接告诉使用者使用什么桨实际些。

网友:
KV表明电机的电压常数, 即当发电机使时每多少转可以发出1V的电压来。

该参数是电机磁钢,线圈匝数,气隙等设计要素的一个综合体现。
在闭环算法控制里该参数是非常重要,并不是没有用的,它可以决定某些控制量的范围而避免系统不稳定。

只不过我们在模型里可能更关心电机的实际表现,所以觉得它有些多余。

网友(2006-08-17):
学完了,顶一下
@!#

网友:
都有道理。要是KV。额定功率。电流统统都标出来那就最好呢

网友:
太小看KV了,,,KV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高诉你kv值就象高诉你:这个有刷380电机是11T,那个550也是11T的,你自己玩吧……

你觉得kv值够用吗?

网友(2006-09-26):
谢谢,正想知道的.

网友:
受益匪浅!多谢楼主!

网友(2007-02-09):
上回看了这个贴我没有顶,真是后悔莫及,今天又看了,还好我有顶的机会!~~~~~好贴!!!

网友:
KV值似乎不太实用。使用的人关心的是最大电流,效率。第一不要超过最大电流,然后根据效率有可能算转速。

网友:
饿 总算对kv有个了初步的了解

网友:
对玩来说好象没多大用

不明白

网友H:
对于一个固定的电机来说,假如KV=3500,用3S的电池,带载输出约11V,则理论转速为3500*11=38500转/分,是不是电机工作在此转速下效率最高呢?

如果是,我们来看亚托450配置上述电机,则大浆转速为38500/11.6=3300转左右,可实际上并没有这麽高。按照推荐的转速2400转来倒推,是不是用KV为2400*11.6/11=2530的电机会更好一些呢?

网友(2007-03-20):
引用 网友H:
对于一个固定的电机来说,假如KV=3500,用3S的电池,带载输出约11V,则理论转速为3500*11=38500转/分,是不是电机工作在此转速下效率最高呢?

如果是,我们来看亚托450配置上述电机,则大浆转速为38500/11.6 ...

我认为一般的锂聚不可能这样,带负载时电压会跌到3V/片左右,3S的大概会有10V左右电压。
另外考虑电机的效率,不可能100%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最多80%了不起,如此一来,楼上兄弟的电机理论算法:3500*10*0.8=28000转/分,那么配置合适的减速齿轮及桨,让电机工作在上述转速下效率最高。

小弟愚见,请众兄弟砸砖。

网友:
好贴,学飞中,机主能不能拿几个常用的电机来做个比如或是解说呀.如有刷的370和380,无刷的2040等常用的电机来说明一下呢?? 期代中!!!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谢谢了..没来白逛..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