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二次飞翼龙,首次完成飞“一个圈”(不要笑)

楼主(2006-03-18):
今天上午起得很早,就赶着没人时飞我的“改装”翼龙。(原来是原装的翼龙运动机,因动力问题,改用启迪的辉盛无刷+电调)

今天早上3点多才睡,困啊... 才刚刚改装完成。

上次首飞,只上了不到3米,因前方有一雕像(我在深圳的海上世界飞),急忙一拉,失速,调下来,一看...,螺旋桨少了一小块。后面硬是试图起飞,只能飞上1米多的高度,就不幸了。

后来,买了启迪的辉盛,改装。

上午,助跑(还是在不平的地面),居然还是起飞,而且不是很差。可是,问题来了。因为舍不得用11v锂电,用了原来的9.6v的镍氢电池,发现油门最大了,还是只能很小角度爬升,会一顿一顿的,好像要失速一样。但还是很吃力的上了大概10多米高。

看着直线飞很远了,担心调到海里(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心里作用嘛),于是开始慢慢掉头。当然方向掉头后,就顺风飞了,发现有点不对劲,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爬升几乎没有了。(此时已经掉头180度了,开始直线飞了。我用副翼掉头,这个可能是后面意外发生的一个原因)。

飞机向着自己方向开始飞行,在飞经一个大广告牌时,突然,飞机一头向下扎在草地上。我都没反应过来,更不用说关油门了。

咚的.....

过去一看,傻眼了。
螺旋桨断了,机头缩一半到肚子里。
损失:
1、垂直尾翼脱落(从螺钉部分掉出来了)
2、螺旋桨断了。
3、舵机内部的支撑板断裂(艾特是木头的)
4、连接舵角的塑料分叉器断了(太容易断了,我已经用完了所有备用的,还向启迪MM要了几个)
5、没有了

万幸,我在电池前塞了个海绵,电池没问题。

不过机身连尾杆连接部分都歪了点。虽然掰直了,可是还是感觉不好。

新手教训:
1、飞经广告牌或遮挡物时,如果是顺风飞,就可能会有“山坡滑翔”的背风面效应,风会向下。(我估计就是这样,才没有反应过来。才10米高,怎么反应的了)。
2、后悔舍不得用锂电。如果用了,我可以在很短的距离爬升,往回飞时也不会飞过广告牌了。
3、找个高手带。我的翼龙在飞时,转弯、爬升都不是很灵活,不知道为什么。
4、顺风飞时一定要非常注意,最好是飞得够高了,再顺风往回飞。

继续努力,还要向启迪MM定翼龙空机了,我看我的是修不好了。(我第一次试飞,根本没有飞起,就撞在椅子下,翅膀都断了,修复后,都有点变形了。这个也可能是爬升难的原因之一。)

最后悔的是,没有用新买的11v锂电啊,用了....

后续有经验了,再和大家交流。

我还打算飞无动力的滑翔机,已经买了Aure G104,翼展2030mm的。

在深圳的可以帮帮我啊。给我留言

网友A:
呵呵,多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多飞就好了。

是的是的!!!!!!!!!!!!!!!!!

网友:
呵呵,我也有架翼龙,经历差不多,飞了四次,每次都摔,主要是飞机面朝自己飞时打错副翼
    第一次朋友带着我玩得,负责指挥,结果我一不小心飞出学校院墙,心急想快点转回来,结果坡度大了,眼睁睁看着飞机从视线里消失了,翻出院墙在油菜天里找到了飞机,完全没事,油菜折了一片~~
    后三次全都是摔在操场里,接地角度都很大,机翼还断了一次,不过都修好了~~~不幸中的万幸啊

网友:
你的经历和我经历过的太像了。我以前买了艾特的运动机,后来摔烂了翅膀,又买了黄色翼龙。你的飞机爬升无力一定是电池问题,飞起来的时候有停顿是因为电池放电导致电压太低造成。新手放飞机最好是找个大的场地,没有压力会飞得好的。

网友B:
hehe

海上世界场地很好,担心游人会很多!
  多飞就好了.

网友C:
新手还是找个比较空的地,旁边没有水塘,没有电线杆,最重要是最好没人或是人很少的地飞.这样子飞起来没压力呀
还有,9.6V镍氢用无刷是可以飞的.我用8.4都飞的起.就是8.4的动力有点弱,9.6的肯定没问题,你的电机咳,是因为你的电池放电不行,而不是电压不行.用2/3A 1100MA的电池试试,选放电好的比如KAN的,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上世界场地很好,担心游人会很多!
  多飞就好了.

早点去,没人的。我两次都是很早去,8点多,没有人。场地还是比较好的。

还有本打算去滨海大道靠后海立交那里,有一片空地很好,一直没空去查看地形。

网友:
海上世界那里场地不是太好。风大人多,容易紧张。
不如去育才中学旁边的那个草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起得很早,就赶着没人时飞我的“改装”翼龙。(原来是原装的翼龙运动机,因动力问题,改用启迪的辉盛无刷+电调)

今天早上3点多才睡,困啊... 才刚刚改装完成。

上次首飞,只上了不到 ...

我是深圳的,刚刚放下翼龙,飞翼龙快一年了,不过是三通。最近自己做了一个飞翼,正爽飞。你能把翼龙摔成这样真厉害,我垂直扎地也有好多次,都没摔的你般惨。建议不要用锂电,锂电这样摔的话肯定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是找个比较空的地,旁边没有水塘,没有电线杆,最重要是最好没人或是人很少的地飞.这样子飞起来没压力呀
还有,9.6V镍氢用无刷是可以飞的.我用8.4都飞的起.就是8.4的动力有点弱,9.6的肯定没问题,你的电机咳,是 ...

还有:我曾经用9.6伏的镍氢。小田宫接头,电机也有咳过。原因是小田宫接头接触不良,过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深圳的,刚刚放下翼龙,飞翼龙快一年了,不过是三通。最近自己做了一个飞翼,正爽飞。你能把翼龙摔成这样真厉害,我垂直扎地也有好多次,都没摔的你般惨。建议不要用锂电,锂电这样摔的话肯定玩完了。

几乎全动力垂直扎在地上啊。

网友:
我昨天想飞龙们,结果站的位子不好,看不清,一下在撞杆子上去了。把固定皮筋的头子撞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乎全动力垂直扎在地上啊。

非正常着落时切记关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正常着落时切记关动力

还没来得及飞高点。就10多米高,一个垂直扎下,不到1秒吧,哪里反应得过来啊。

奉劝新手无论如何都要飞高点,再搞其他的。不然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着”地了。

网友:
呵呵,哪有不摔的?多摔几次,好好调整,自然会好的.

网友:
多玩G2我也是新手。我天天玩G2手指的皮都被磨去皮了。现在感觉打舵不会打反了。在G2的小房子里飞都可以飞好久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来得及飞高点。就10多米高,一个垂直扎下,不到1秒吧,哪里反应得过来啊。

奉劝新手无论如何都要飞高点,再搞其他的。不然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着”地了。

很有道理!看来你很能总结精练的嘛。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