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0的舵机用那种25元的小舵机能用么

楼主(2006-03-18):
x400的舵机用那种25元的小舵机能用么我看到人家给我配的都是一二百的价格哪个舵机,我想是不是这里预算可以少一些?这里可以省么?

网友A:
舵机钱不能省的,至少也要配GWS的NARO.STD.
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
我看人家飞450SE   CCPM都是辉胜的   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钱不能省的,至少也要配GWS的NARO.STD.
不然你会后悔的.

我现在在用4 个S75舵机.

已定了三个NARO STD的, 一个NARO F/BB(带轴承)

唉, 我飞都不会飞, 已升这升那不亦乐乎了

网友:
应该可以用啊,好多人说夏利不叫个车,但它还是销量冠军呢
一个理儿

网友A:
我也相信25元的舵机能把X400飞起来,可能也有人这么做过,但这个价位的舵机普通存在着精度差,虚位大,回中不好,速度慢或扭力小.还有一致性不好,不稳定.有人用辉盛的的舵机也飞电直了,但并不是所有的辉盛舵机拿来就可以用的.至少要多买几个挑一下.所以直接买GWS比较好,也不是非常贵,当然有米话可以买HS等舵机,但我感觉GWS的性价可能比HS高.

网友:
辉盛也没那么垃圾吧?

现在有些倾向不太好,动不动什么都要上最好的!舵机要HS,电调要凤凰,发射起码要FF9,空机要450SE......这样才是好货!

辉盛是便宜垃圾货、SANWA是便宜垃圾货、450XL也快成垃圾货了......

网友:
言之有理!!!顶。。。。。。

引用 网友A:
我也相信25元的舵机能把X400飞起来,可能也有人这么做过,但这个价位的舵机普通存在着精度差,虚位大,回中不好,速度慢或扭力小.还有一致性不好,不稳定.有人用辉盛的的舵机也飞电直了,但并不是所有的辉盛舵机拿 ...

网友:
我以前飞X400用 GWS 因为是新手 摔了3次,舵机都不能用了,现在用辉盛9克+6克,飞起来很好,飞机稳定以后松手飞机慢悠悠地向左飘,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好的。
我周围飞450的大多在用辉盛,刚能飞3D也在用辉盛9克+6克,都飞的很好,感觉辉盛比GWS更适合新手飞X400。
我的舵机很快就坏了后大家找原因时候,觉得X400的单推结构和GWS的扭力比较小 占主要原因

这些是个人意见,我现在飞X400 感觉新手用辉盛就可以了,真是要飞的很好了,可以感觉到是因为舵机的原因影响自己水平的时候再上好的舵机也不晚啊,反正买一个GWS至少可以买2个辉盛了

楼主:
无所适从!!!!!!!!!!!!!

网友:
直机上的舵机一定不能省钱,性能第一

网友B:
飞悬停那就够了,飞航线和3D显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相信25元的舵机能把X400飞起来,可能也有人这么做过,但这个价位的舵机普通存在着精度差,虚位大,回中不好,速度慢或扭力小.还有一致性不好,不稳定.有人用辉盛的的舵机也飞电直了,但并不是所有的辉盛舵机拿 ...

新手的反应速度慢,如果再加上舵机的速度慢,就更容易出问题,相比之下,E-SKY的可能好些,才30-35元。多花这么一点钱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

没见过宝马烧90号汽油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悬停那就够了,飞航线和3D显然不行。

我觉得 辉盛 飞航线也没问题,因为我周围的四架 450都在用辉盛,还有一个用辉盛 翻,嘿嘿。
虽然不能说 辉盛能达到什么好的水平,但是 至少是能用的。

楼主:
你们说这个舵机好么?

舵机:GWS NARO +F HP X3只   324元
      PICO +FBB只(尾舵用)1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