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拆开OS-50发动机活塞与缸套

楼主(2006-03-18):
请教:
发动机
工作不稳定,想拆开看是不是活塞环磨损,如何拆开OS-50发动机活塞与缸套?

网友A:
先用软物将缸套从缸底顶出即可轻易拆除缸套跟活塞。

网友B:
用电吹风加热机匣!然后再取出钢套!

网友C:
OS-50和普通的发动机有什么区别?偶拆普通发动机直接拿一字刀从机匣后面推出来

网友D:
如果活塞环 活塞和套缸坏了,换一个新的划算,还是直接买一个新发动机合算?我说的是50蓝头的发动机

楼主:
先用软物将缸套从缸底顶出即可轻易拆除缸套跟活塞。
缸套已经取出,可活塞怎么取出来?不好意思,请详述取活塞步骤?另外:活塞环与缸套之间是否一点间隙都不应该有,我的活塞环取下后,放入缸套内,活塞环对口处大约有近1毫米的间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