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问题

楼主(2006-03-18):
想上JR的10X,请问FUTABA的
舵机
、
陀螺仪
等附件可以直接插在JR的接收机上吗

网友A:
可以,但是要把插头改一下!

楼主:
怎么改,麻烦吗
该死的字节

网友A:
原帖由
fxzh
于 2006-3-18 16:47 发表
怎么改,麻烦吗
该死的字节
你找一个JR舵机看一下他的插头就知道FUTABA怎样改为JR的插头了,非常简单,工具只是用一把小刀!

网友B:
两种接线不同吗?

网友C:
信号定义完全一样,就是比JR的多了个防插反的掉塑料,直接阉了它就可以了!最常用的3003配9X就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