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3-18):
问各位一个小问题???
飞行时遥控器加背带好还是不加好?给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各位一个小问题???
飞行时遥控器加背带好还是不加好?给各意见

不知道好不好,但我每次飞的时候都用背带。

网友:
手力好的,可不用.

网友:
对于遥控器稳定性来说,还是会好些的
不过我就不习惯,所以不加

网友:
我看高手都是加的,因为他们把手的力量全放在两个摇杆上了。

网友:
手法很重要。加上有利于正确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