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夹头轴向锁紧的问题

楼主(2006-03-18):
因为有模友提到亚拓的主旋翼夹头没上紧的问题,而且众说纷纭。想想…身为机械工程师,小弟作了一些分析来与大家讨论,有其它想法也请多多提出:

图一:主旋翼的剖面图

由主旋翼的剖面来看,单边包含两个O型环,一个华司,三个轴承与夹头,最后再以一个华司与内六角螺丝固定。实际上,正常使用中的深沟滚珠轴承,应该是如上图方式让内外环错开的,其中错开的力量是利用O型环的变形而取得,这个力量就是轴承的预压力了,如下图二,是受力图的拆解,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可。
如此,滚珠紧紧压住轨道而作滚动,这样轴承的寿命才会长久。同时,左右两侧的O型环向外撑开时,会让左右两夹头紧紧扣住于螺丝上,而且在O型环的材质相等且数量相同的的状况下,两夹头是左右对称的,平衡度良好。

图二 受力图

所以,为了旋转的平衡与稳定,主旋翼夹头,应该在轴向上是固定的才正确,但为了让主旋翼的螺距控制灵活,要注意轴承是不能因为任何干涉而影响转动的。

至于,如果没有在轴向上紧,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以图三来说明,是横轴太长时的状况(比如说不同机种的横轴用错混料时),夹头与华司是有间隔的,当主桨开始旋转时,夹头会被甩出去,姑且不论这时是否会产生不平衡的震动,这时候的华司与螺丝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力,而螺丝有很有可能会因为周期性的冲击负载而突然断裂,故不可不慎啊。

图三

以上,旨在说明主旋翼夹头,必须上紧的理由,如果不上紧的话……
呵…呵…我觉得还是去买个意外险会好些。

网友A:
大哥   搞机械的出身,你这图也太非专业了,呵呵
起码用个CAD啊  呵呵
不过,我看懂了,帮顶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牌子的问题,应该是所有直升机模型旋翼头的问题。
我想谈谈我的理解,
1 6颗轴承可以确保同轴度,使变距平稳顺畅。
2 P3密封圈软硬程度影响主桨在同一水平面旋转。
3 两颗3*8*4的轴承并列安放减小穿动,提高稳定性。
4 上紧螺丝受力形变最大的首先是P3密封圈,所有轴承都有间隙,象楼主所说的受力现象一定存在,但是对于只有 24度的变距,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牌子的问题,应该是所有直升机模型旋翼头的问题。
我想谈谈我的理解,
1 6颗轴承可以确保同轴度,使变距平稳顺畅。
2 P3密封圈软硬程度影响主桨在同一水平面旋转。
3 两颗3*8*4的轴承 ...

抓到結構問題重點,分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搞机械的出身,你这图也太非专业了,呵呵
起码用个CAD啊  呵呵
不过,我看懂了,帮顶

…是用CAD画的啦,只是不按照1:1的比例作图,因为当成示意,所以也画的随意些,可惜我只会贴图,所以换成jpg檔贴上。